马达串联压力计算

楼主(2016-12-20):
        请问两个同样的液压马达串联,分别带负载,要求同步工作,假设单马达工作压力10Mpa,首先总压力怎么计算,是两倍工作压力还是只增加一点压降?第二就是两个马达的压差差别会很大吗?

网友A:
两个负载压力相加,如果负载相同,即10MPa+10MPa,注意接好马达泄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负载压力相加,如果负载相同,即10MPa+10MPa,注意接好马达泄油管

哦,谢谢,还想问下闭式系统中如果两个分别带补油泵的同样的柱塞泵是否可以共用一个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还想问下闭式系统中如果两个分别带补油泵的同样的柱塞泵是否可以共用一个油箱?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