惰轮一般是指什么齿形的同步轮

楼主(2016-12-20):
请问各位前辈,惰轮是不是都是指HTD齿形的同步轮?另外用于3D打印机上的是不是只有GT2同步轮可以?谢谢

网友:
养成设计习惯,惰轮跟主动轮一样就好了。

网友:
共用一种同步带,难道惰轮齿形会和同步带轮不一样?

网友:
惰轮着重点在于“惰”字,而不是专指哪种轮,就齿轮还分直齿,斜齿,人字呢。但它们都可以作为惰齿轮来用。关键在于它在结构中的作用。
至于3D打印机是不是只能用GT2同步轮,我想肯定是不对的,选它无非是从空间,传动效果,稳定性,成本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得出的,并非不可替代。就比如说普通电机能完成的机构,你就没必要去用伺服电机。

网友A:
拉倒吧,这特么还两个元帅呢。
你先百度下什么叫惰轮吧。

网友B:
楼主 您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拉倒吧,这特么还两个元帅呢。
你先百度下什么叫惰轮吧。

你想说惰轮没齿吗?
惰轮是既有无齿的也有同种齿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您哪里的

本人四川成都的

网友(点评):
贵公司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说惰轮没齿吗?
惰轮是既有无齿的也有同种齿形的啊

惰轮是两个不互相接触的传动齿轮中间起传递作用的齿轮,同时跟这两个齿轮啮合,用来改变被动齿轮的转动方向,使之与主动齿轮相同。它的作用只是改变转向并不能改变传动比,称之为惰轮。  ——————————————来自百度

说惰轮更多的是轮在传动中所起的作用。

网友(点评):
那上面2L和3L说的没错啊,惰轮齿形就是跟主动轮一样的

网友:
同一条皮带,难道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同步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