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刚度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6-12-20):
         今天在计算弹簧刚度时遇到一个问题,弹簧线径1.6,中径9,圈数38.5,,65Mn的材料,根据公式P=G*D/(8*C四次*n),查表得G为79Gpa,换算成N/mm为79*10^6N/mm,计算出来P为2343.2N/mm,感觉是不是太大,像大家请教下。是我哪里单位用错了吗,很困惑。

网友:
你拿个有限元软件去算一下,就知道刚度了

网友A:
少了个螺距,你怎么可以

网友B:
你的公式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了个螺距,你怎么可以

你确定 有螺距?

网友(点评):
螺距不同肯定不同

网友:
是圆柱弹簧吗,
c=F/λ=Gd4/8D23=Gd/8C3n
上式中:
c:弹簧的刚度,(即你所说的弹性系数,中学物理叫倔强系数k);
F:弹簧所受的载荷;
λ:弹簧在受载荷F时所产生的变形量;
G:弹簧材料的切变模量;(钢为8×104MPa,青铜为4×104MPa)
d:弹簧丝直径;
D2:弹簧直径;
n:弹簧有效圈数;
C:弹簧的旋绕比(又称为弹簧指数 )
1GPa=1000MPa=10^6KPa

网友(点评):
中间漏了一个“n”吧

网友(点评):
Gd4/8D23,这里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了个螺距,你怎么可以

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在今年6、7月份开始活跃起来的号的技术水平不敢恭维,慢慢你会习惯的。

网友(点评):
作一下力的分解吧

网友(点评):
夸张地设想:一根只有一圈的弹簧,螺距非常在,以至于弹簧近似于直线,螺距非常小以至于弹簧近似于一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公式都是错的

我这公式是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不会错吧P=(G*D)/(8*C^4*n)

楼主:
有没有大侠能给个计算过程,我借鉴下,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侠能给个计算过程,我借鉴下,谢谢啊

k=G*d^4/(8*D^3*n),想看过程材料力学里面有推导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k=G*d^4/(8*D^3*n),想看过程材料力学里面有推导过程

其实我写的哪个公式就是换个表达方式而已,也是对的,我的重点是,我算出来感觉有点大,怀疑是不是我自己算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写的哪个公式就是换个表达方式而已,也是对的,我的重点是,我算出来感觉有点大,怀疑是不是我自己 ...

你好歹写个过程吧,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只是你自己算错了而已!

“查表得G为79Gpa,换算成N/mm为79*10^6N/mm”,这个该怎么理解?单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你自己算错了而已!

“查表得G为79Gpa,换算成N/mm为79*10^6N/mm”,这个该怎么理解?单位对??

可能我算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算错了

刚度的单位不是N/mm嘛,我计算的时候就想把G的也换算成N/mm

网友(点评):
应该是你算错了,刚度单位他写错了,是N/mm,换算成mm级只需到MP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