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零件材料选择和表面处理

楼主(2016-12-20):
请教高手指导下,下面图中两个零件高频率的相对滑动,请问用什么材料以及做怎样的表面处理为好?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用渗氮专用合金钢 38CrMoAlA

网友A:
1,怎么个高频法,受力大小,零件尺寸?
2,上面铜合金,下面铸件。
3,我猜猜,看着像某种检测装置读数头支架。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点评):
铁氟龙加工不了这么复杂的零件吧,加工出来变形也大

网友(点评):
注塑产品受温度影响很大,尺寸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就在铁基体上镀上这类膜吧

网友(点评):
这回蒙对了,是用聚四氟,有专门的导轨软带

网友(点评):
多谢伯乐哈

网友:
工况不说清,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怎么个高频法,受力大小,零件尺寸?
2,上面铜合金,下面铸件。
3,我猜猜,看着像某种检测装置读数头 ...

滑块的尺寸为30*30*70mm,其他外力可以忽略,只是在气缸的作用下来回滑动,2秒一个来回。

网友B:
不要设计成那么多接触面; 滑动部分可以做成圆形的,如果用的不是型材,你目前的设计加工都成问题!

如果做成圆形的突出部分可以用聚四氟乙烯棒材用螺钉固定在上面红色部件上,下面部件钻孔,面上开个槽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用气缸驱动频率不算高,

网友C:
负载多大? 频率到底是多少次?在来选择材料!

网友:
以为是多少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多大? 频率到底是多少次?在来选择材料!

滑块只受气缸的力在滑槽来回滑动,滑块尺寸30*30*70mm,频率2s一个来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设计成那么多接触面; 滑动部分可以做成圆形的,如果用的不是型材,你目前的设计加工都成问题!

如果做 ...

外形加工我是打算用慢走丝割出来

网友(点评):
加工速度太慢,且成本不低,还是铣比较好

网友:
楼主问及表面处理,那就打算用金属材料了。耐磨材料,考虑加工的话,那最好用渗氮钢

网友:
45钢,表面热处理T235,或淬火35--45

网友:
像这种滑动摩擦的,两种材料之间会有一个硬度差
复杂的,不好更换的零件硬度高一些
选择好配合间隙,充分润滑,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容易维修更换,最适合用机床导轨软带,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
尽量用成品滑块

网友:
在摩擦受力面镶铜垫,铜垫上开润滑槽孔,打黄油润滑。和铜垫接触的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
负载如何,速度如何,使用现有导轨不行吗?滑动改滚动,会省很多事。

网友:
气浮导轨多好呀

网友:
这算啥高频....

网友:
干摩擦还是油润滑?
油润滑一直充足的话,可以选择中碳钢或模具钢,淬火处理, 两个件保持15HRC左右硬度差
干摩擦无冲击而直接相对摩擦的话,建议选用常用的摩擦副:铜与钢铁,铝与钢铁等。如都用钢铁材料,建议错开硬度,或选择有自润滑性的铸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