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怎么使用极坐标编程?

楼主(2016-12-20):
      请教:FANUC系统,怎么使用极坐标编程?(即,FANUC编程时,怎么通过一个角度和一个半径定义一个孔的位置,而不是通过XY坐标定义一个孔的位置)

      注:一钻孔程序,使用极坐标比直角坐标更便于调整,为此,特求教,

网友A:
应该是G16吧,X设定半径,Y设定角度。有的FAUNC里可以用,有的不能用。后面别忘了加G15取消。
    (1)半径和角度均为绝对值指令时
    N10 G90 G17 G16;极坐标系指令有效,选择XOY平面
    N20 G99 G81 X100.0 Y30.0 Z- 20.0 R5.0 F100;加工位于100mm的距离和30°角度的孔
    N30 Y150.0:加工位于100mm的距离和150°角度的孔
    N40 Y270.0:加工位于100mm的距离和270°角度的孔
    N50 G15 G80;极坐标系指令取消,固定循环取消
    (2)半径为绝对值指令,角度为增量值指令时
    N10 G90 G17 G16;极坐标系指令有效,选择XOY平面
    N20 G99 C81  X100.0 Y30.0 Z- 20.0 R5.0 F100;加工位于100mm的距离和30°角度的孔
    N30 G91 Y120.0;加工位于100mm的距离和+120°角度增量的孔
    N40 Y120.0;加工位于100mm的距离和+120°角度增量的孔
    N50 G15 G80;极坐标系指令取消,固定循环取消

网友B:
一般都是极坐标编程,编程原点最好和设计原点,工艺原点一致。极径编程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点评):
极坐标编程,指以半径和角度形式表示的零件。 圆周分布的孔类零件也方便,

网友(点评):
级径难道和直径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极坐标编程,编程原点最好和设计原点,工艺原点一致。极径编程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楼主提出的问题描述应该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极坐标编程,编程原点最好和设计原点,工艺原点一致。极径编程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我没用过极坐标,不知道怎么提问,就是想请教“FANUC编程时,怎么通过一个角度和一个半径定义一个孔的位置,而不是通过XY坐标定义一个孔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极坐标,不知道怎么提问,就是想请教“FANUC编程时,怎么通过一个角度和一个半径定义一个孔的位 ...

可以啊,使用一个角度和一个半径就是极坐标,加工时确认一个平面就可以的,顺便问下你使用的是什么机床?3轴,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G16吧,X设定半径,Y设定角度。有的FAUNC里可以用,有的不能用。后面别忘了加G15取消。
    (1) ...

大侠,所有语句都以G16语句之前的终点为极点?还是后一语句是以前面一语句的终点为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使用一个角度和一个半径就是极坐标,加工时确认一个平面就可以的,顺便问下你使用的是什么机床? ...

4轴,希望大侠能举个例子讲解下怎么用极坐标编程,

网友:
钻孔都用这种方式的,好用的

网友(2017-03-02):
g99和g98指令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