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扭矩太大,有减速比大的升降机吗?

楼主(2016-12-20):
       现在要做一台如图的蜗轮丝杆升降机用来标定力传感器,最大负载100kN,但实际标定过程中负载一般只有30kN,丝杠行程100mm,要求不加电机,能用直径150mm的手轮轻易地提升负载。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根据选型手册选JWM150、低减速比L=24的丝杆升降机,其最大载荷时所需输入轴扭矩为72.3N·m(扭矩很大),按标定过程最大负载30kN计算,所需输入轴也要16.8N·m,单纯凭人力摇手轮来提升负载的话扭矩还是较大。所以想找减速比更大的丝杆升降机。
        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A:
手轮直径加大或者选导程小一档的丝杠付

网友:
多级减速。

网友B:
一般蜗轮丝杆升降机的减速比都是恒定的。考虑增加一个减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轮直径加大或者选导程小一档的丝杠付

       即使选JMW100的话,最大载荷时所需输入轴扭矩为45.3N·m,但按标定过程最大负载30kN来计算,所需输入轴扭矩仍需13.27N·m,与JWM150相差不大。       加大手轮直径的话,会导致升降机的安装高度提高,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点评):
空间不可动,那只能从增加外力,比如弹簧、缓冲器来协力了

网友(点评):
可以不用手轮,用杆啊

网友(点评):
用加力杆,可以不需要增加设备高度。半圈半圈旋转,效率低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蜗轮丝杆升降机的减速比都是恒定的。考虑增加一个减速机吧

这样的话结构更复杂,成本也提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结构更复杂,成本也提高了。

结构不会复杂多少,在手轮轴前端上增加减速机。要想降低这个扭力,当然需要点成本了。

网友B:
也可以尝试增加配重块。这个需要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尝试增加配重块。这个需要验证

配重块,怎么加??

网友(点评):
参考CNC机床的配重

网友:
再加一级齿轮减速咯

网友:
招工人选择大个的力大的

网友:
楼主啊,输入扭矩真不大啊,关键是顶起这么重的物体用这么小的手轮 一看就不合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重块,怎么加??

这个想法好

网友:
加个RV减速机比较合适,这个以前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