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DD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6-12-21):
小弟最近需要用到高精度的旋转纠偏,打算采用DD马达与负载直联。由于纠偏角度比较小,只需要在1s内,转动2°即可

负载的幅面比较大,重量大概40kg,转动惯量9kg*m2
在计算校核时,DD马达的转矩足够,但推荐的负载惯量大都很小,无法满足推荐值要求。
不知DD马达的负载惯量比(负载转动惯量/转子惯量)最多可以做到多少?

负载惯量超过推荐值会有何影响?

网友A:
1s内,转动2°动态性能要求不高,一般推荐值在2.5倍以内,个人觉得你这儿3——5倍可以用。

网友B:
高精度的旋转纠偏? 那你这个盘要一直转下去吗?

网友C:
你的负载惯量太大了。建议还是配一个减速机吧,一般dd电机不要惯量比不要超过10,如你所述的情况,建议还在5一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内,转动2°动态性能要求不高,一般推荐值在2.5倍以内,个人觉得你这儿3——5倍可以用。

唔……根据推荐表的参数来说,推荐的惯量比都在100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惯量太大了。建议还是配一个减速机吧,一般dd电机不要惯量比不要超过10,如你所述的情况,建议还在 ...

参数表中的推荐值都在100倍左右,用减速机最大的问题是减速机的背隙,精密级的减速机,2级减速,也会有3arcmin的背隙。折算成角度的话,大概是2.87°,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的旋转纠偏? 那你这个盘要一直转下去吗?

不用一直转下去,视觉定位,纠偏角度不会超过2°

网友:
一般来讲,普通伺服电机才会去匹配惯量,力矩电机因为其数量较大的极对数,不必考虑惯量问题,除非是你的动态性能要求特别高,但是看你的工况,只是小角度纠偏,速度必定上不去,所以不用担心。如果还是不放心,选你表中最后一款额定30NM的,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大哥,您这个一看就是NSK的DD马达嘛。
不过您的问题我解答不了。
这个马达中国区总负责人是董工。技术问题没有比他更懂的了。
您要电话的话可以跟小弟私聊。

DD马达

DD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您这个一看就是NSK的DD马达嘛。
不过您的问题我解答不了。
这个马达中国区总负责人是董工。技术问 ...

实不相瞒,截图确实是NSK的型录,已经咨询过相关的技术人员,也问了几家DD的厂商,负载惯量比大都在200-300倍,不知道你们那边能做到多少倍?

网友:
我也只是NSK的代理店之一。
嘿嘿,如果已经问过我们NSK厂家的董工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最终答案了。
我没有做其他品牌的呢。
您可以找找CKD,横河,安川的DD马达问问看。

网友:
实际做过惯量比800多的应用,不过调试麻烦点。

网友(2021-08-23):
这个数据自己算的不一定准确,直接联系供应商选型就可以啦

网友(2021-11-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兄弟你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您这个一看就是NSK的DD马达嘛。
不过您的问题我解答不了。
这个马达中国区总负责人是董工。技术问 ...

您好!我的惯量比达到了462。这个比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