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气压缩机的选型以及使用条件

楼主(2016-12-21):
关于水质在线分析仪行业的问题可以在社区里面请教么?社区里面有相关的大神么  图上面是哈希水质在线分析仪的原理图 左边的圆头的池子 经过反应 生成氮气,再进入右边的池子进行比色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
1、图示的 反应的气体进图另一个瓶子 需要什么动力原件的协助么  比如说 空气压缩机 美国哈希的上面有压缩机 但是我还不太知道其中的工作原理 网上搜索的压缩机 也都是大型的 不知道有没有 队遭遇这种精密仪器的 相关配型的小型的压缩机

2、关于水质在线分析仪的问题 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在哪里求助么

网友A:
看产品介绍,应该是有个蠕动泵来推动的,水质在线分析仪这块国内还处于纯仿制阶段,技术,标准方面的资料的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产品介绍,应该是有个蠕动泵来推动的,水质在线分析仪这块国内还处于纯仿制阶段,技术,标准方面的资料的 ...

行家啊 是有蠕动泵 好的 我看看说明书  其实我现在是在思考 那个压缩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刚才网上查了一下说  压缩机可以把常温的气体 压缩进入高温的容器 不知道能不能解释这个流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这么小的氮气压缩机了 前辈您知道么 还有 敢问一下 前辈是什么行业的呀

网友B:
压缩机耗电做功将低温低压气体变成高温高压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耗电做功将低温低压气体变成高温高压气体。

有超小型的压缩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超小型的压缩机么

多大的超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