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真空助力泵活塞怎么取出?

楼主(2016-12-21):
上边两张图片是液压真空助力泵,最后一张的图片是助力泵里面活塞的类似结构图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助力泵有问题,想把活塞拆下来维修,不知道怎么拆卸?谢谢!

网友:
估计是密封圈卡的比较紧,原始办法,小铜棒端头往外一点点敲吧,再就是压力机往外压(该拆的都拆掉)

网友:
看第三张照片像是用密封圈密封的,先将外部紧固件全拆卸掉,使用圆棒敲击或者用合适的设备顶,克服掉密封圈的摩擦力就可以取出来了。

网友:
活塞试着用连接的部分直接向外拔

网友:
放食堂大冰箱冷冻试试吧

网友(点评):
层主是傻B吧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难道丢丑还要人教?嗯

网友(2017-04-23):
这个怎这么贵呀,我要努力升威望了

网友(点评):
“怎这么贵呀”,你具体指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