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 hotbar工艺及自动上料

楼主(2016-12-21):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圆片1 和 FPC 2通过hotbar工艺连接AB两点,A点黑圈左端,B点黑圈右端,要求做自动化设备,旁边的自动笔为参考尺寸大小,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项目, FPC 2如何实现自动上料的。

网友:
1,FPC 料可以做成条状软板,两端的热熔接端在条状软板上预先做出。
2,这样整条状FPC 上料实现起来会方便很多,然后hotbar一个切下一个。整个工艺过程简化很多。

网友:
料斗装置与自动定向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476230-1-1.html

看这个帖子,8楼提供的资料,也许对您有启发和帮助。

网友:
苹果手机上用的啊

网友:
自动上料的方式有很多种,关键是要与热熔的工位无缝的连接起来,如何定向夹紧是关键。

网友A:
上面的建议是瞎猜的吧
LZ不知道你有没有芯片代工厂里的朋友,如日月光之类,这种厂里就有用到一些软板上料

由于FPC较软,我反正目前是没看到有人直接自动上料的,常规做法是
a. 制作吸塑盘,吸塑盘上用外轮廓对FPC粗定位并带防呆功能,FPC是人手摆盘上去的;
b.FPC要有精定位孔
有了以上基础后,你的自动化设备就成了另外一个需求:
1.工人把一叠的吸塑盘(20层,比如说)放到机器当料仓,
2.然后机器每次分层,
3.紧接着用4轴机械手带真空吸盘把FPC从吸盘转移到另外的精定位夹具上去(重新机器摆盘,这是一个设计难点)
(精定位夹具就需要你的FPC上有精定位孔)
你或许可以一次吸2个或者4个,看你做出来的精度,可能需要做几种情况去试试

到这一步,你的上料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这个设备由于FPC的柔性,好几个地方都是坑!你们评估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啊,有挑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建议是瞎猜的吧
LZ不知道你有没有芯片代工厂里的朋友,如日月光之类,这种厂里就有用到一些软板上料 ...

谢谢热心回复上午得知客户来料是料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回复上午得知客户来料是料带

直接料带没法做,先不说你又得加一个步进和传感器系统去拖料带
料带出来的FPC很难定位

反正我们之前是这么跟工厂端说的,然后他们答应了改上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料带没法做,先不说你又得加一个步进和传感器系统去拖料带
料带出来的FPC很难定位

看来自动化无望啊 手工摆到tray盘里,还不如手工在线上料了,另外定位孔至少2个,一个也不准啊

网友(点评):
定位孔要2个 另外摆盘可是劳动强度比你其他动作轻多了,要求更低 上料,你可是要求工人对着定位孔放好,而且hotbar的速度快,人手放根本跟不上好吧

网友:
效率要求多少?如果不是很高,用四轴机械人加视觉去取料,组装试试?

网友(2019-10-29):
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也遇到了此种情况,客户不想用TARY盘上料,说开模成本太高了,金手指很小,绞尽脑汁

网友(2020-03-20):
异形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