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链辊子输送带电机功率计算求助

楼主(2016-12-21):
找了一下: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下册里面的动力式辊子输送机计算(P829)的公式来算:Fn=fWQDr/Ds. Po=Fv(Ds/Dr)/1000.P=KPo/效率
算出来的数为0.1Kw.感觉明显不对啊。
上方的东西有600KG重,每米约4.5条滚筒。长1.8米。只用0.1kw的电机去驱动?

不知道是不是计算错了。还是哪里出问题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我是按直径100的辊来算的。

网友A:
1,楼主得出0,1KW应该是参数带入太理想化,建议楼主各参数适当放大系数,同时考虑传动效率,楼主有没有考虑传动速度问题,单位,系数?。
2,看楼主的使用参数情况需要功率也不会太大,1KW左右足够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单位换算弄错了,1KW,应该差不多吧。按简单算法P=FV=600X10X10/60=1000W=1kW。

网友:
0.1KW和1KW,很有可能是单位换算的时候错了一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单位换算弄错了,1KW,应该差不多吧。按简单算法P=FV=600X10X10/60=1000W=1kW。

运送600KG的货物,只要1KW的电机么。感觉好像还是太小了点了吧。和我的经验数据差太多了呢。

网友(点评):
只是大概算出来1KW,没有考虑任何安全系数,真正选择电机,估计3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得出0,1KW应该是参数带入太理想化,建议楼主各参数适当放大系数,同时考虑传动效率,楼主有没有考虑 ...

运送600KG的货物,只要1KW的电机么。感觉好像还是太小了点了吧。和我的经验数据差太多了呢。

网友:
公式是P=F*v
楼主应该是参数取值不对,在结合现实工况校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