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批量不锈钢G3/8内螺纹如何加工

楼主(2016-12-21):
        求救大神批量(304)不锈钢G3/8内螺纹如何加工,批量做:
加工中出现的问题:螺纹有效长度14,。螺纹刀片  用的伊斯卡的刀片,车螺纹一个刀尖也就做50左右,刀具的中心高调好。转速300——1000都试过,吃刀量0.2——0.05也都试过,效果不太好。求教各位大神选用何种刀片,是不是需要改用丝锥(丝锥前期试过,做不了多少,并且螺纹表面粗糙辣手)

楼主:
用螺纹塞规 能通能止,头疼呀

网友A:
伊斯卡的刀片。只是一个品牌,它有很多材质样式,既然用了它,你这样吧,把这问题提交给伊斯卡经销,同时要他们提供二到三种材质的刀片,一试就会有的

网友:
CNC加工中心螺纹铣削,不锈钢加工就是废刀具,因为不锈钢即硬又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伊斯卡的刀片。只是一个品牌,它有很多材质样式,既然用了它,你这样吧,把这问题提交给伊斯卡经销,同时要 ...

一直都是经销商推销的刀片,去年做过一批,用的伊斯卡的刀片,效果还可以。今年刀具商整合,牌子都成瓦格斯了。经销商说强化了刀片,但实际效果没有以前的刀片好,一片就要30元不含税。

网友:
不锈钢的材质就是很黏的,也很费刀具,伊斯卡刀具这种螺纹不是强项,可以看看山特的,螺纹第一刀要深一点,最后留0.05mm左右的余量最后精车

网友:
我们这有一种专门加工不锈钢的刀片,加工外圆刀片和螺纹刀片都有  能加个微信聊聊吗? 18260267369

网友:
不锈钢攻牙也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你以前用的应该是直槽丝锥吧,改成螺旋的试试

网友B:
不能用丝锥,效果不好,表面粗糙度非常差。我们用数控车削:400~500r/min,粗加工吃刀0.6mm,精加工0.1mm,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丝锥,效果不好,表面粗糙度非常差。我们用数控车削:400~500r/min,粗加工吃刀0.6mm,精加工0.1mm, ...

你们是用的刀片是哪家的呀?是304不锈钢么?是G3/8么?我们刀片伊斯卡的,一片40,持刀量0.3就直接崩刃了

补充内容 (2016-12-22 15:20):
车螺纹用的是一把刀 还是两把刀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是用的刀片是哪家的呀?是304不锈钢么?是G3/8么?我们刀片伊斯卡的,一片40,持刀量0.3就直接崩刃了 ...

我们的也是304不锈钢,和你一样的情况,在车螺纹遇到同样问题,我们现在用的刀片是日本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也是304不锈钢,和你一样的情况,在车螺纹遇到同样问题,我们现在用的刀片是日本三菱的。

能方便说下刀片的具体型号 和刀杆 的具体型号么?

网友(点评):
您可以直接问三菱就说车不锈钢螺纹刀片,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网友:
小孔车螺纹刀杆刚性差,排屑不好,效率也不如丝锥。选刀片不如在选丝锥上下功夫。

楼主(2017-07-12):
今天又加工这一批次产品,才想起以前开了个帖子,用的伊斯卡的刀片,转速2000,走刀19刀(似乎有点多)。切削液浓度18%(没有用传说中的5%-10%)螺纹起始端距离开始端面5mm,很顺利的就加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