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体嵌入实体工艺

楼主(2016-12-21):
如图所示,小球直径2.38mm,比较小,请教大神们如何嵌入到实体中,实体材料为铝合金,这种工艺叫什么,需要什么工装夹具机床,如何防止嵌入后不脱落,非常感谢受教!

网友:
工艺叫什么——压钢球工艺。
需要什么工装夹具机床——有专门压钢球机或自动化机械。当然也可以通过手钻台类似的工装改制。
如何防止嵌入后不脱落——要看你有没有密封要求,要知道钢球材料,孔径配合公差,此为弹塑性变形而防止脱落,有专门指导工艺。

网友:
1.过盈压入,保证球心低于孔端面,一半是球径10%-20%。
2.再用带锥孔的工具(匹配孔的外面倒角)缩小孔口。

网友A:
压合、压铆都可以叫。当压头设计成端面孔口带倒角,然后确保钢珠压入大于一半后,由于铝的冷流就可以把钢珠固定在腔穴内了。

网友:
压铆工艺,过盈配合,专业设备有压铆机,可以设计专用压接工装。

网友:
柱塞泵的可万向滑削的工艺就如此,到液压件厂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合、压铆都可以叫。当压头设计成端面孔口带倒角,然后确保钢珠压入大于一半后,由于铝的冷流就可以把钢珠 ...

百度了一下,冷流指固体在承受压力下的畸变,尤指当除去压力时还不能回复原来尺寸的固体畸变,都不能回复原尺寸了还能把钢球固定吗?拜托别滥用词了。

网友(点评):
楼主心知肚明了,你自己试是了

网友(点评):
楼主发的是球涨堵,你不懂液压当然没见过。

网友(点评):
这里是楼主求解,你拿出观点就是了哈。就你个液压去吧。怎么样?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还怕人说,脸皮真厚,都是面壁出来的吧

网友:
就跟圆珠笔的笔头一样的,三分之一在外面。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目的

网友:
    液压有一种球堵,但是外径有倒刺,    说错勿怪

网友:
要求不明了。压后需要动吗?

网友(点评):
这很关键

网友:
先研究一下圆珠笔头工艺,应该就是那样

网友:
这种工艺很简单,做个锥套,用手冲的压力机就可以装配,我们做的产品还要求钢球能在里面翻动还要保证不脱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冷流指固体在承受压力下的畸变,尤指当除去压力时还不能回复原来尺寸的固体畸变,都不能回复 ...

看着不像球涨堵,说是冷流工艺我觉得没毛病。

网友(点评):
就我所见到的钢球堵,压入工件后工艺孔都有一定程度回缩,所以用冷流描述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