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工件坐标系有啥用?

楼主(2016-12-21):
        小弟初学数控车床,看说明书关于建立工件坐标系的介绍有点不明白。不用指令建立坐标系好像也能加工啊!把每把刀的刀对好刀补对好,好像也粗影响加工啊??

网友:
工件坐标系利于编程

网友:
坐标系如学普通话m把工程交流的基础点线面相位找到了共同交流的语言。不建立正如你用家乡话也能生活一样。

网友:
不用工件座标系当然可以,相对编程就是,但是对于批量大的产品,你用绝对编程,就方便可靠的多,每次停顿后再加工,只要机床回零后,直接可进行加工,这就是建立工件座标系的优势.

网友:
涉及的机床及编程会有两个坐标系,一个绝对坐标系,另一个是相对坐标系.

工件坐标是电脑编程人员针对型腔/零件的定义的一个毛坏,这个毛坏与现实的坏料大小是一样的; 在编程时通常都会设定刀具切削轨迹,这个轨迹路径是X.Y,Z坐标定义的, 这个XYZ来自哪里呢? 所以得找一个参照点,依这个参照点来定义X.Y,Z的数值;这个参照点就是工件坐标,

在机床工作台上实际操作中,毛坏固定好后,要打表分中找到这个工件坐标系,在机床上坐标系XYZ归0,确保与程序里工件坐标系一致; 编程程序就像理论一样, 实践动作需要车床演绎出来, 但两者的起点要一样,这两个起点一个工件坐标,一个是机床坐标;

不知说明白没有?

网友:
数控车默认的工件坐标系是g54,不是没有,零件右端面就是工件坐标系的原点,如果你这个工件很复杂就需要在其它的地方再设定一个工件坐标系,多设置工件坐标系是为了方便编程,但是一般的数控车是用不上那么多坐标系的

网友:
工件坐标系是指工件本身的特征相对这个坐标原点的位置关系,便于在编程软件上编制程序;
机床坐标系是指在机床工作台上定义的一个坐标系,用于定义工件在工作台上的位置关系。

楼主:
似懂非懂的,不知道工件坐标系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哪位高手能点拨一下!

网友:
如果你要一下车几个呢,这时候偏移工件坐标系就ok,是G54还是G55都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懂非懂的,不知道工件坐标系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哪位高手能点拨一下!

工件坐标系就是你的对刀数据都是在这个坐标系里进行的

楼主:
才疏学浅,听说加工中心必须要建立工件坐标系?所以才想学习一下,我们这的加工中心快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