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如何使电液系统控制液压油缸伸缩更准确?

楼主(2016-12-21):
如图所示,条件:1.地面松软,车轮在地面上行走的过程中可能会下陷,但是钢板不会下陷;
    2.钢板固定在地面上,始终不动;
    3.如图所示的距离始终保持不变或者有轻微的变化(变化值±5mm);

  求教:如何设计才能使车轮在下陷的时候,液压油缸伸长,以保证图示距离不变?液压油缸的反应灵敏度能否达到要求?
  初入机械行业,对液压和电气方面的知识不太懂,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拜托了!

网友:
地面条件应明确,对系统影响很大,5mm对于伺服缸来说很容易实现,运梁车和你的案例有点接近但还不同,需把车架结构都拿出来整体分析。

网友:
在车轮上安装一个位置传感器,反馈位置的变化给到液压缸,再由液压缸调节伸长或缩短。

网友(点评):
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还要考虑姿态的控制

网友(点评):
传感器一般都装液压缸里。

网友: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比例伺服系统,知道最高塌下量和最快塌下速度,选好合适的比例伺服阀和储能器

网友:
有点小题大做吧,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个人觉得与其调整车轮,不如调整所需保证距离的机构。这轮本身车轮与地面接触的基础就需要柔性连接(否则如何保证所有轮子都在一个平面上),如果用上现在的闭环系统,那么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你的车体不稳

网友:
1,正如2#大侠说的这是一个姿态的控制问题,因为必定不是单独一个轮子的问题。
2,4#说的比例伺服,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可以作为测量和反馈的量,这个量现在看来只有那个要求始终不变的距离。
3,我赞成2#的说法这是一个姿态的控制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