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里只标注+0或-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21):
-0是不小于.+0是不大于么?只有一个+0或者—0.
或者是+0表示小于等于所标注的尺寸,-0表示大于等于所标注的尺寸?

网友:
很少看见这种标注,
个人认为:+0表示不大于所标注的尺寸,-0表示不小于所标注的尺寸。

网友:
个人理解同楼上,不过这种标注只有单向

网友:
走正差或者负差,和设计工程师确认下

网友:
同意一楼

网友:
+0机轴制。-0基孔制,

网友A:
楼主你在断章取义!,不能发图只发一半,那是公差范围,上差值和下差值,0也是常数,不代表多余。

网友:
应该是上偏差不大于你那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断章取义!,不能发图只发一半,那是公差范围,上差值和下差值,0也是常数,不代表多余。

网友:
可以理解为上公差为0吗

网友B:
只能说是标注人的心理作用。
因为:
1,    所见的国内外尺寸标注标准中,都没有在0上加前缀的描述。
2,   公差中的0肯定和-X.XX或者+X.XX成组合出现在公差标注中。所以,再在0前面加个+或者-已经是多余的了。

网友C:
+0意思在公差范围内往大了做,-0则相反,一看都是没实际工作过的人啊

网友:
只是系统设置,可以更改

网友:
CAXA公差上边为0时都是这样的。。。就是上公差0

网友:
引用 网友C:
+0意思在公差范围内往大了做,-0则相反,一看都是没实际工作过的人啊

正规国营厂里做车铣工的,师傅都会教的

网友:
标错了吧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是标注人的心理作用。
因为:
1,    所见的国内外尺寸标注标准中,都没有在0上加前缀的描述。

只能说明你孤陋寡闻

网友:
极限尺寸?

网友:
标注位数变了,后边的数值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