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镭射打标设备-新手求助

楼主(2016-12-21):
一、背景简介
      小伙我今年刚毕业,设计经验不足,前段时间一直帮忙做方案,出图纸,辅助做一些像设备外壳等周边的东西,
后来自告奋勇要独立做一些小项目来练下手,积累经验...这不,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出的设备,交货截止到现在已10多
天,却仍不能正常运作,大伙帮我看看给点建议(内部也讨论过,却没有好的方案),争取早日解决问题,完成验收,
先谢谢各位了。

二、项目说明

      客户已有激光打标设备,要辅助原有设备实现自动送料及定位打标。
      1.产品不能有任何刮伤,烧伤,变形,打偏;
      2.打标过程不能有任何震动,对平面度要求高,多个产品同时打时要有间距,产品各尺寸精度在0.02mm以内;
      3.激光设备是由两束光线对焦定位的,光源区域不能有障碍;
      4.3000PCS/时,良品率≥99%;

产品底面

产品底面

产品正面(箭头为打标面)

产品正面(箭头为打标面)

三、存在问题

      设备构成:振动盘+电缸+气缸+原有激光设备
      动作简要说明:出料、阻挡、顶起定位、移至打标、复位.
      1.用定位柱定位时不稳定,打标时容易错位(10个有2个打偏);
      2.激光会通过定位柱的导正倒角折射烧坏产品内环;
      3.一时半会不能把问题全部描述清楚,大伙能先说一下你们的建议么...

网友A:
你们客户要求每分钟打多少个?振动盘上料速度是多少?你的问题多半在顶起定位那里,你把这个机构放详细点出来给大家看看行不

网友B:
能把你的图看一下,给你分析,提解决方案。。

网友C:
回转体一般V型槽,一边固定死,一边夹紧定位,这样定位精度高些,你这个仅仅是一个槽初定位,要能滑动就要留间隙,留间隙就定位不准,你这个看这样行不,一边槽搞一个圆弧或V槽,对面加个气缸顶一下定位,看看这样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客户要求每分钟打多少个?振动盘上料速度是多少?

振动盘上料速度是60PCS/分钟以上,节拍要求是3000PCS/小时...

网友(点评):
单个产品多重啊?打标面是你那个红色箭头那里?

网友(点评):
是的,单个产品多重我就不知道了,其实就是手机摄像头的装饰环,打标面试红色箭头处...

网友(点评):
那你的打标要求的定位精度是多少,多少算打偏

网友(点评):
打标要求的定位精度是0.02mm 理论上打标面要几乎布满网纹的 若打标面外圆边界处或者打标面内圆边界处也有打标后的网纹 那就算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转体一般V型槽,一边固定死,一边夹紧定位,这样定位精度高些,你这个仅仅是一个槽初定位,要能滑动就要 ...

我现在想的是在槽道上挖几个窝窝,定位柱只是用来移载,把几个产品移到窝窝里就行了  但是昨天试验了下,发现并不是百分百每次都能掉到窝窝里,现在在想着加个机构辅助定位一下,就是压一下,把偶尔没有完全落到窝窝里的产品直接压下去...不知道可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的图看一下,给你分析,提解决方案。。

这样太麻烦了吧...你直接就现有信息作考虑  有哪些不清楚的我再回答吧...

网友:
把你做的拍图片来看看!

网友:
1.“产品各尺寸精度在0.02mm以内”,“定位柱定位时不稳定”,定位柱定位精度是多少?
2.“激光会通过定位柱的导正倒角折射烧坏产品内环”,改变一下定位柱能解决吗?
3.有无可能改变机构形式?

网友(点评):
1.定位柱之前已做过几版,发现精度太高则会卡料,精度不够又会晃动,达不到要求; 2.后来为了不卡料,又能最大保证精度,就做了个柱子,基本能达到要求,但是会折射烧坏内环; 3.因此,感觉定位柱定位不稳定...

网友:
激光打一个标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间歇送料。

网友(点评):
0.4s一个,定位不好定,之前没接触过这么精密的东西...

网友D:
总感觉你在打标这个位置要独立出来一个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盘上料速度是60PCS/分钟以上,节拍要求是3000PCS/小时...

你用挖坑来替代导向柱,就是想避免导向柱倒角引起的折射烧坏内环是吧,那样换成压的动作
按照3000pcs每小时,每分钟50个,每个的时间才1.2秒,其实你本来的时间就很紧张,因为气缸动作慢(阻挡、顶起定位还是你说的压一下
所以我建议
1.是不是能双振动盘,双出料,那样上料就能到120pcs/min了
2.定位不要靠气缸,用电机,一方面,振动盘出料排位到一个死胡同自动停下来定位;另一方面,用电机控制吸盘吸起工件(吸四周)到你设计的坑里(所以问你的工件重不重),放到精定位坑——其实是一个夹具的时候,需要机械手是柔性的,否则会卡死。
3.上述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就是你的产品怎么从坑里出来,就要用同步工位的思路了
2和3参考附件图片(你可以搜冲压机械手连线的视频看),这个做法如果能做出来,也是时不时卡机的,但是比你那个10个坏2个肯定好多了。

网友(点评):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没错,我挖坑就是想避免烧伤内环,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确保每次稳妥掉进坑的问题了... 其次,您说的这个方案就算可行,但成本会大大提高,才3万块的项目 估计做不下去,希望能小改动.

网友(点评):
按我的理解,把这么一个高精度,节拍也很高的项目给刚毕业的新手,只有两种可能,1. 让你背锅,2.你的老板水平也不行,对项目评估不到位,太低估这项目的困难了 以我的见识感觉你想小改动实现优化,够呛

网友(点评):
嗯 老板对我还是比较关照的 应该是他评估不到位吧... 好郁闷 现在是骑虎难下呀

网友:
来个近距离视频看看

网友:
打标设备+CCD拍照定位

网友(点评):
加CCD只能检测工件位置,并没法纠正工件位置(打标设备只能X轴、Z轴移动)...再说+CCD成本也是个问题,根本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E:
不良品的图片有吗

网友F:
图没怎么看清。说一下看法,才0.02,不能用滑动的方式。在激光打标前,一定要调整位置精度到允许范围。也就是阻挡后,你要有用规矩之类的去调下位置,保证精度。激光打标时(包括前后),工件不能滑动,保证激光与工件被打标平面垂直。感觉你这保证不了,就是打标前没有调整工件的位置,二直接去打标了。建议用机械方法找位置,这个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良品的图片有吗

图一:打标打偏了(左边箭头打到了边缘处,右边没到位)

图一

图一

图二:内环烧伤

图二

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你在打标这个位置要独立出来一个装置。

对于这个独立的装置有没有想法?可以稍微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因为有那么高的定位精度要求,滑槽过来的工作无法放到位,为此装置重点放丰到位后的定位,可以考虑加一个夹头结构。

网友(点评):
嗯嗯,现在是移到一个窝窝中用外圆定位,并加一个90°压的机构辅助定位。。。过几天验证后才知道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没怎么看清。说一下看法,才0.02,不能用滑动的方式。在激光打标前,一定要调整位置精度到允许范围。也就 ...

是的,关键就是这个二次精定位的机构要怎么设计,你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关键就是这个二次精定位的机构要怎么设计,你有没有好的建议?

和4楼差不多,用v型槽,你这个直接铣个和工件一样的半圆形,配合公差要注意。加紧部分由两部分组成,2个夹紧臂,a.2个夹紧臂一个固定,一个动b。2个机械臂都是一轴方向可动,运动方向相反,位移量小于回转体半径(这样的话,你后边那的结构应该要改变了)。这样加紧的话,比滑动的误差要小,夹紧臂运动气缸的能不能做到,我还真不清楚,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只是提供下思路,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 如果我现在这种方法不行 才尝试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4楼差不多,用v型槽,你这个直接铣个和工件一样的半圆形,配合公差要注意。加紧部分由两部分组成,2个 ...

网友(2017-05-13):
这不是是给连接器打码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R9s后面的摄像头装饰环...

网友G:
一次打个一,还是一次几个一起打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次打个一,还是一次几个一起打

一次打四个...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讨论的结果如何?楼主想法成熟了么

网友(点评):
最后在定位孔位置加了气缸压合的机构,但这样产品会有轻微压伤,不过压伤面不属A级面,商量后,就验收了...第二台(产品不一样)也验收了,都已申请专利了....

网友(2019-07-04):
做一个双工位的错料机构,A穴和B穴       A穴讲产品错位出来后,两侧一顶定位,激光打标(同时B穴在上下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的图看一下,给你分析,提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