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压铆焊接,要求无渗透

楼主(2016-12-21):
       如图所示,一个半圆的球体,壁厚1mm,直径260mm,上半部分是等直径的圆柱,圆柱高90mm。现要求在球内壁的凸起上安装红色的圆锥凸起,圆锥高度10mm,锥度30度,要求连接处无缝隙,液体无渗漏,材料是430不锈钢,求给个意见

网友A:
难度很大,零件需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很大,零件需重新设计。

设计成何种样式方便连接,当听到这个要求时,我第一感觉是这个

网友:
焊个销子,把红色凸起物,插进销子定位定紧。不知道红色凸起物起什么作用?

网友:
把锥头做成加长形,然后定好位置焊好后,再把多余长度磨去就是。

网友B:
我看也是零件需要重新设计,
小件带销尾,大件打孔,装入后外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也是零件需要重新设计,
小件带销尾,大件打孔,装入后外焊。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