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两个顶尖各适用于什么范围

楼主(2016-12-21):
       图中这两个顶尖的结构不一样,第一个顶尖只有前边有支撑,第二个顶尖后边也有支撑, 有大神能解释下,这两种顶尖适用范围吗?第二种顶尖是不是相对承载高点呢(抛开轴承)。

网友A:
上面的顶针内部有推力轴承,适合于轴向受力大的工况。
下面的顶针内部没有推力轴承,相对来说受轴向力小一些。

网友:
第二个的顶尖轴更长 刚性更好 而且后边是由轴承的

网友B:
第一种就是活顶尖,顶尖芯可以选转,加工大型工件支撑点承受力过大,顶尖中心线会降低,影响工件加工精度
第二种是顶尖后边有一个抵抗顶尖中心线降低的力,所以加工大形精密工件时顶尖与主轴的同心度相对第一种能好一点
另外,貌似第二种顶尖尾部有螺纹堵,是不是更换顶尖或轴承能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顶针内部有推力轴承,适合于轴向受力大的工况。
下面的顶针内部没有推力轴承,相对来说受轴向力小一 ...

应该是这样, 不过如果我使用的时候,轴向,径向受力都不大,我直接上三个推力叫接触可以吗, 滚子的也省去。 大侠怎么看??

网友(点评):
如果受力都不大的话,可以用角接触轴承,甚至用深沟球轴承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就是活顶尖,顶尖芯可以选转,加工大型工件支撑点承受力过大,顶尖中心线会降低,影响工件加工精度
...

我倒是觉得后边那个螺纹没什么用。

网友(点评):
螺纹是加油和调节顶出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觉得后边那个螺纹没什么用。

顶芯和轴承使用时间长了,损坏了是需要更换的,后面的螺纹是考虑以后的维修更换
从轴承承载力来看的话,确实第二种顶尖承载力会大很多

网友:
第二种顶尖为一休式结构,刚性足,要比第一种承载能力高。

网友:
第一种悬臂,第二种应该旋转精度高;
第一种承受轴向力大一些,第二种承受径向力大一些。

网友C:
应该是这样, 不过如果我使用的时候,轴向,径向受力都不大,我直接上三个推力叫接触可以吗, 滚子的也省去。 大侠怎么看?
不可以,推力轴承对径向没有受力和精度方面的控制,

网友:
第一个就是经济型的,后面应该也有孔和堵。都是为了换轴承
第二关同心度承载力都比较好,里面应该都有平面轴承的

网友:
各有优劣吧,现在流行短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 不过如果我使用的时候,轴向,径向受力都不大,我直接上三个推力叫接触可以吗, 滚子的也省去 ...

大侠,图片是NSK轴承样本上推荐的的顶尖形式,一般来讲,不是很严密的话,角接触的预紧力选择中或者重预紧。轴向方向肯定不会有什么大窜动的。不过这个结构我看着有点不太妥。如果大家能有什么意见可以表达出来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点评):
径向力小时,中间轴承可以去掉改成轴承挡圈

网友(点评):
恩,是的,小的话两个也没事,不过这三个轴承都是没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