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滑翔机是用网拖上来的?我们活在民国?

楼主(2016-12-21):
这几天,‘水下’谈的热闹,大家聊这个,因为俺玩这东西,早就玩,大家都知道,问俺怎么回事儿?哈哈,俺说,只谈我玩的‘民品’,不扯其它蛋,

  回收,是个单独‘工艺过程’,GPS定位以后,船过去,要快,哈哈,看到那东西了,要先看‘背后安全码’,比如下水时候是437,回来还得是这个,否则你回收上来是人家‘改装过的炸弹’,你傻眼了,哈哈,懂吗?

  假如背码是438了,哈哈,就得研究一下后续你怎么办,假如是‘低抱品’就先上来,再说,高抱的,不能上,快艇下人,把十路激光销毁钥匙插进去,船开走,给销毁码,就不要了,哈哈,

  码对,释放架摆下去,挂住,起升,就上船了,先‘关闭’,这是重要工艺程序,关闭,有机械方式的,是个‘十路滑片锁’,把防水塞打开,钥匙插入,人撤,机械手拧钥匙,凸轮推动总开关,看到437码闪动关闭,就安全了,随你便玩下面的东西,

  不用机械锁,就用十路激光钥匙,插入,十路信号同时输入十路码,20秒以后,437变成500,问‘NEXT?’,输入‘座山雕’,第二工位检验,确认,500闪动,总开关就关了,哈哈,

   这东西,没关之前,别动,上面有字,写的很明白,随意拆卸危及安全,哈哈,俺玩这个,哈哈,谁动我的了,你想,后果也很严重的,俺技术不精吗?哈哈,

   谈这个东西的时候,俺把图抽出来,说,这是十路滑片锁,36度分度的,高级锁匠解这个,大概也得3天,而十路激光,几乎无解,哈哈,问题不在此,就是你贸然输入个错误东西,后果你知道吗?哈哈,机械的,激光的,你都可以选择,对俺,玩啥都一样,都收银子,阿哈哈,

网友A:
这个是988小马甲

网友B:
998是谁,为什么执着于是谁的马甲,而不是从道理上来看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98是谁,为什么执着于是谁的马甲,而不是从道理上来看待。

好久没见帖,比较怀念

网友:
争取哪天用碳纤维鱼线钓上了一头

网友(点评):
下次整个大的,搞个航公出来,网一头航母回来玩玩

网友:
别人问俺、俺是玩这个的、“俺”字配合这语气,感觉怪怪的。

网友(点评):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988小马甲

我搬运过来的

网友(点评):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见帖,比较怀念

我搬运过来的

网友:
998大侠行文风格,lz是真爱粉么?

网友(点评):
我是搬运过来的,他在其他地儿

网友(点评):
仙居何处?

网友C: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好贴留名

网友(点评):
哟哟!切克闹!美国AUV来一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好贴留名

大侠点评了之后无法回复啊。
回复在这里吧:

连杆是汽车上最常见的。但我觉得只能一拖二。转换成齿轮齿条,也存在消隙的问题。请教下对于那个帖子的齿轮转向,如果加了自锁,还存在什么问题么?
凸轮转向的怎么搞?转向要无级调整,耐磨,凸轮的好搞么?
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侠点评了之后无法回复啊。
回复在这里吧:

1,齿轮齿条机构的消隙不是蛮大的问题,但是不懂为啥非要四驱,想横着走中间加两个主动轮就好了。
2,用凸轮转向的实例我也没找到,不好意思给了你错误的方向。不过耐磨和无级调整同样不是蛮大的问题,用凸轮可以实现+-180度的转动没问题,没有应用肯定是合理性和经济性的问题。机构过于复杂会导致可靠性降低,设计制造难度增大,占用空间大等问题。所以没有必要。
凸轮很深,很难玩,我印象中只做过两例,成功一例,是个手动的凸轮连杆机构,我偶像说过凸轮玩的好的家伙银子都是大把的,我还很穷所以不会玩凸轮,呵呵。

3,他那个不好控制不是因为齿轮是否自锁,而是八个电机协同工作而且都需要一个精度不低的运动,夸张点说就是个简易的8轴数控系统。可以给你假定个工况,你试着描述一下每个电机的时间-转速曲线。四个轮的轮距都是600mm,要求四轮对角线交点(也就是形心位置)走一个长度30米宽度10米的正弦曲线,要求匀速500mm/s。轮子直径两百。或者简单点,绕着标准四百米跑道走一圈,不要求匀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齿轮齿条机构的消隙不是蛮大的问题,但是不懂为啥非要四驱,想横着走中间加两个主动轮就好了。
2,用 ...

感谢大侠回复!

1,现在汽车差不多都是齿轮齿条+助力吧。应该非常成熟了。
那个lz肯定想横行,中间俩主动轮,那么周边必然多个从动轮了。这个方案简化了很多。
但我好像在其他帖子有回复,从动多了,是否会导致主动轮摩擦不够了?

2,玩简单凸轮,或低速轻载,可以不需要高深功底。搞复杂的,那玩的就是高高手了。
998大侠曾经说过,玩凸轮数学一定要好。这句话是没错的。
搞转向,我理解必须自锁,应该是共轭等结构。如果是单纯摆动,可能难以做到360;如果凸轮+连杆,那就太复杂了。
类似分度盘这种,应该可行,但成本太高。因此你说的经济性应该是主因。不如直接齿轮简单,便于维护,便于检修。

3,8轴的确不好控制。单说转向,如果方向不一致,有可能自己别死。
再说速度,搞不好就是三拖一,甚至一拖三。
机构磨损大,功率抵消,偏差大。正弦说不定走出一个锯齿波就已经不错了,不停在转向,速度就更加难以保证了。
我想lz说他有无敌工控,假设瞬时反馈(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做传感器吧?),快速纠偏,
或者工件精度高,安装位置误差小,用来跑跑低速,还是有可能的。

谢谢!

网友(点评):
现在的专向都是齿轮齿条的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是汽车常用。想讨论点特殊用途的,例如连杆,凸轮转向等等。

网友:
楼主这文章哪里来的?想念某人了

网友(点评):
其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