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G10怎么用

楼主(2016-12-21):
初学加工中心,看到一条语句甚是迷茫:
G10L12P01R5;

网友:
刀具半径补偿命令

网友:
L12为变化的半径补偿特殊功能,P刀具半径补偿刀补号,R刀具半径,在程序中通过改变R变量中的刀具半径补偿量,实现零件轮廓粗加工时调整加工余量,使用同一把刀具实现粗、精加工。

网友(点评):
解释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