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上一道白茎是用什么工艺做的

楼主(2016-12-21):
大家好,请问有知道旋钮上面这一道白茎是用什么工艺做的吗

网友:
像文字符号等印上去的。

网友A:
数控车加工的,端面的螺旋线是使用g96恒线速车削的

网友:
热转印,印上去的。

网友:
旋钮什么材质?如果塑料的,很多都是二次注塑的

网友B:
轴芯连体件,注塑时胶合成形就是

网友C:
槽是直接注的,颜色后上的。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观点,颜色后上,更有灵活性。

网友:
到底哪个是正解呢?

网友:
我知道,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槽是直接注的,颜色后上的。

后上颜色怎么上,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芯连体件,注塑时胶合成形就是

成本高了

网友(点评):
那就涂色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加工的,端面的螺旋线是使用g96恒线速车削的

我向知道上色的工艺,就那一条白的槽

网友:
颜色是后上的,以前看到过很多次品,白色都溢到外边了。

网友:
一次性的注塑上去的,白色刻线是另外个出料口

网友D:
颜色记得是涂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颜色记得是涂上去的

怎么涂,手工还是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涂,手工还是什么设备。

我之前是在台湾小厂人不多,像什么手轮旋钮,批量就是100左右,他们都是用手画上去。如何几百几千那就是机器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上颜色怎么上,什么工艺

丝印可以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