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5磁铁对吸,隔着两片2mm铁片,磁力怎么算?

楼主(2016-12-21):
一对N35的磁铁,尺寸50x20x10,中间吸住两片2mm铁片,如图所示。请教,两块铁片中间的夹紧力有办法算吗?

网友:
手放进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开玩笑,山西金山磁材有限公司  http://www.kingmagnet.cn/t_bcjs.asp

网友(点评):
铁片贴合,请问如何才能把手放进去呢?呵呵

网友:
磁力学不好计算,也不是很精确。
简单,直接的方法中间夹个压力传感器,测出后利用面积,公式推算。

网友:
可以用个拉力计试验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计算,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大致测量出来。

网友:
尺寸小,力应该不大,就用4楼的办法比较好,拉力计实验得到数据最准确。

网友:
假定紧密贴合无气隙,因厚度缘故磁动势足够,铁片磁通MAX,具体饱和磁通需根据材料查手册,注意取向,有磁通有面积就可以计算磁力了。

网友:
知道磁场强度的话套公式

楼主:
在淘宝上买了几对回来做实验,没有2mm的钢板,用3mm的代替。
吸力变的非常小,没有拉力计,用手拉了一下估测不会超过5KG力。
要是两块钢板间有一点点的间隙的话,吸力更小,不怎么费力就拉开了

网友(2022-08-30):
可以计算,需要借助工具

网友:
学习一下,磁力计算还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