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偏大,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21):
数控车床,4.615+0.013/+0  mm的内孔,长12.25mm,分3序加工, 钻、镗、铰(都是主轴旋转刀不动)。  现在的问题是硬质合金铰刀 S1800, F0.2 ,铰完后跳动不好,跳动要求0.01以内。

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加入口加工导向,S1800,F0.08入3mm,然后正常加工,跳动好了,但是出现喇叭口,入口大0.005左右。

求解决方案

网友A:
先看看你那个铰刀是不是带锥度的

网友:
检查一下铰刀安装的正不正,拿千分表打一下

网友(点评):
已经对过,目前偏差不会超过0.003mm

网友B:
这么小的孔,偏心问题,镗孔时就产生在那里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铰之前就已经有跳动公差了,刀具装卡不正?

网友C:
镀铬

网友(点评):
请教镀铬这个方法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镀铬

我觉得是正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那个铰刀是不是带锥度的

正在确认刀具图纸,公司没有对刀仪,正在确认。 能问问锥度问题对我现在的问题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孔,偏心问题,镗孔时就产生在那里了

肯定会有一些偏心,但是我没把刀都对心了,  目前我不明白出现喇叭口的原因, 对然进口小一些,但是入口直径也大的太多了

网友(点评):
目前的铰刀是6刃德国进口的,基本都是喇叭口,换的多了偶尔也能碰到一把没有喇叭口干的非常好的,原因一直不清楚, 换guhring的4刃铰刀要好一些,5把刀里能有一把喇叭口。 目前能确认刀柄对心已经很正。

网友(点评):
铰刀没问题的,主要是镗孔时,刀杆软,底孔已经钻刀

网友(点评):
请教是否有解决方案呢,因为我加大铰刀余量到单边0.12mm也无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确认刀具图纸,公司没有对刀仪,正在确认。 能问问锥度问题对我现在的问题有什么影响吗?

带锥度的是手动铰刀,是现场光锥孔用的,有种带锥度的定位销就是和它配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锥度的是手动铰刀,是现场光锥孔用的,有种带锥度的定位销就是和它配合使用的

图纸找到了,目前看图纸是没有锥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找到了,目前看图纸是没有锥度

刀具也是有公差等级的,看看你的铰刀的公差等级,另外如果排除铰刀的问题,铰刀中心高也没有问题,机床没有问题,建议你铰孔到底部时使用g04停顿一下,然后再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也是有公差等级的,看看你的铰刀的公差等级,另外如果排除铰刀的问题,铰刀中心高也没有问题,机床没 ...

我查了源程序带有0.2秒暂停

网友:
铰刀弄短一点,在轴向刃端磨一下后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