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瓶通过一软管向气球内充气过程中的压力计算

楼主(2016-12-21):
      求教一个气压模型:储气瓶通过软管向气球内充气。储气瓶内气压10kpa,通过一个气体导管向气球内部充气,从气球内气体体积从零慢慢变大(假定气球不会涨破)的过程中,软管内以及气球内的气压怎么变化?软管内气体流速怎么变化?这个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之类?气球内的压强与管道内的压强处处相等吗?(不考虑管道阻尼)

网友A:
首先看你每秒放出多少气体,气球和导管内的压力肯定是逐渐升高的至到气球承受极限爆破。
压力差太大,流速变化忽略,气球内的压强与管道内的压强这里可认为处处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你每秒放出多少气体,气球和导管内的压力肯定是逐渐升高的至到气球承受极限爆破。
压力差太大,流速 ...

谢谢回答! 首先假定我的气球弹性很好,肯定不会爆破。那么气球以及导管内的气压是不是在整个充气过程中处处相等,在充气之初气流速度最大,气球内压强最小;随后气球和导管内压强逐渐增大,气流速度逐渐减小,最后压强增大到与储气瓶压强相同,这是气流速度降为零,充气停止。请问我的这个充气过程分析对吗?

网友:
气球内的压强应该是与管道内的相等,就如液压系统的管路压力和油缸压力相等,一样的原理。

网友(点评):
管路压力和油缸压力多数时候都不等,连通器原理要求是静止

网友:
软管内以及气球内的气压怎么变化?
初压*[1-管瓶体积/(气球体积+管瓶体积)]

网友(点评):
哈哈哈,层主该去小学补补课了

网友(点评):
有观点对楼主说就是

网友(点评):
怕就怕大学毕业的观点,连小学也不值哈

网友(点评):
自己想的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三位老前辈对不同帖子的答题顺序都一样啊

网友(点评):
真是技术思维了,也许是三个人一天中的生活规律所致吧

网友(2019-09-16):
首先,气球最开始的时候是最难吹的,那时候撑开气球需要的压强是最大的。当气球撑开之后,继续吹大所需要的压强会比最开始小很多。但是我没有具体是数值或者曲线或者公式,我觉得你要是做曲线,最简单的办法是弄个传感器,实时记录一下压力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