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可以用同步带、轮拖两个工作台吗?

楼主(2016-12-21):
如下图所示:

C位置下面是安装的一个6工位法兰型凸轮分割器,带动圆工作台做间歇性旋转,分割器停止旋转时,对A、B工位的工件同时进行加工,加工好后,分割器带动圆工作台旋转60度,开始对下两个工件加工,如此循环。
现在,我想改成以下工作方式

为3工位,A、B工位还是工件同时进行加工。
假如圆工作台1和2分别装一台3工位法兰型凸轮分割器驱动,有以下几个问题:一,用2个分割器成本增加,二,圆工作台1和2同步旋转、停止及控制都有问题。
所以请教论坛各位大侠,以下思路是否可行:在C处(圆工作台1和2的中间)安装一台心轴型凸轮分割器,分割器和圆工作台1和2之间用同步带、轮传动,这种方案是否可行,会不会产生其他问题,比如:圆工作台1和2同步旋转和停止时位置的精度如何?同步带随着工作时间的累积同步精度是否也跟着下降?虽然旋转速度很低(3分之一转/秒左右)但是圆工作台1和2的重量比较重(单个工作台+工件大概30KG),惯性很大(启动频繁、过载),同步带是否承受得了,会不会爬齿(一旦爬齿,两个工作台位置就不同步了)?等等一些该考虑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2-22 20:04):
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考虑再三,认为:1,同步带传动,问题之一,精度可能大打折扣,甚至不能保证,毕竟同步带拖这么大这么重的工作台,不像直接用分割器刚性连接那样精度高,2,再加上静止时,A,B工位要带动工件旋转,工件上面还有高速旋转的砂带压在工件上对工件抛光,势必会产生振动和晃动。
假如用两台分割器分别传动,主要成本上升,工作台1和2同步旋转、停止不能保证一致,控制起来有点困难。
综合考虑,认为如下设计也许可行:还是用一个分割器,用同步带、轮带动1、2工作台,在旋转到位后,加一个定位和锁紧装置(气缸快速定位、锁紧),这样就不怕工作台位置不准和晃动了。不知这样设计是否可行,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给点意见。

网友:
转动惯量考虑过吗,过冲问题多多

网友(点评):
对,问题主要是出在这里。

网友:
分割器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同步旋转和停止精度都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分割器精度是完全足够了,但是同步旋转和停止精度的精度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旋转和停止的位置精度应该是凸轮分割器自身精度保证的。启动惯量大要考虑加减速机,启动频率高可考虑加离合器,电机一直工作通过离合器来启动和停止,怕同步带爬齿可用换链条的

网友(点评):
分割器精度和经过同步带、轮后的精度肯定不一样。因为首要的是要保证机器的工效,所以加减速机、加离合器等等工效大大降低,那么机器的工作效率好不如人工快,那么机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网友:
LZ你一下子抛出问题太多,你直接一个个问题来解决好了
1. 惯量匹配,那你提供电机的惯量和负载的惯量啊,你不会算,那你给出转盘半径,电机惯量等参数啊
2.同步轮的精度和持久使用问题,等你看好惯量之后,电机功率确定了,再选合适的同步轮,我相信磨损就会正常化(磨损不可避免,你看SMT机器上全是皮带,德国日本的东西,也要定期维护保养——更换皮带)

所以一步步来啊

网友(点评):
所言极是,因为这个方案目前也不过是我的一种设想,以前从没有这么搞过,假如冒然来做,风险很大,我的本意是请教大家,有没有人这样实际搞过,给点经验之谈,抑或这种方案根本不行,

网友:
想法不错  支持你

网友(点评):
谢谢,奇思怪想,需要验证

网友:
这个还要考虑转盘和工件大小吧

网友(点评):
其实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因为转盘也不小,重量也挺重,经过同步带传动后,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尽量不要这样用,你这样会带来同步带的精度误差,除非你可以接受这个精度误差
干吗不用第一种方案阿,有结构排布的考量?

网友(点评):
指导意见一语中的,本身用凸轮分割器就是为了保证精度,对吧,假如用同步带、轮传动后的精度差的太离谱肯定不行,这样设想确实是结构排布的考虑。

网友:
基本上没有稳定性可言

网友(点评):
有可能!假如直接用分割器传动,是刚性连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用同步带,肯定会有新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 用同步带带动两个分割器的案例,早期有接触过。稳定性很差。

网友:
为什么要换结构?没搞明白。同步带的精度无法和凸轮分割比吧。看你的重复精度和定位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点评):
原来的结构精度没问题,主要是机器有些排布的方面和局部改进后用两个工作台更适合。

楼主:
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考虑再三,认为:1,同步带传动,问题之一,精度可能大打折扣,甚至不能保证,毕竟同步带拖这么大这么重的工作台,不像直接用分割器刚性连接那样精度高,2,再加上静止时,A,B工位要带动工件旋转,工件上面还有高速旋转的砂带压在工件上对工件抛光,势必会产生振动和晃动。
假如用两台分割器分别传动,主要成本上升,工作台1和2同步旋转、停止不能保证一致,控制起来有点困难。
综合考虑,认为如下设计也许可行:还是用一个分割器,用同步带、轮带动1、2工作台,在旋转到位后,加一个定位和锁紧装置(气缸快速定位、锁紧),这样就不怕工作台位置不准和晃动了。不知这样设计是否可行,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可行,增加了二次定位结构

网友:
气缸也有动作时间

网友(点评):
行程很短,所以动作时间很快。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更这差不多的设想方案,建模出来后走线问题就卡住了。
结构大体是:大转盘进行间隙分割运动,盘上安装有三个伺服电机-需每次自转120,满足360.整体重量大约38KG,考虑用伺服同步带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网友(点评):
伺服同步带就会遇到定位不太精确的问题,38KG惯性很大,假如工作台上安装的机构工作时产生振动,那位置就更不准了,

网友(点评):
至于你说的走线问题,你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考虑再三,认为:1,同步带传动,问题之一,精度可能大打折扣,甚至不能保证,毕竟同步 ...

二次定位可以保证定位精度和锁紧。有两点疑问:二次定位相当于强制定位,是否会对同步带有硬冲击;另外定位精度要求多高,同步带的精度如果可以保证的话是否可以只做二次锁紧装置。

网友(点评):
用凸轮分割器,误差在0.07mm以内,用同步带二次传动,误差可能远远大于0.07,估计会在0.5以内,二次定位,就是修正同步带的误差,定位和锁紧就是径向和轴向都不至于产生振动和晃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更这差不多的设想方案,建模出来后走线问题就卡住了。
结构大体是:大转盘进行间隙分割运 ...

就是打转盘上的三个小伺服电机,这些线必须跟着大转盘连续做360°旋转,这样小伺服的线不就会扭转打结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方案一的AB兩個位置的動作,所以你的同步問題在那裡
我個人初步建議你采用方案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更这差不多的设想方案,建模出来后走线问题就卡住了。
结构大体是:大转盘进行间隙分割运 ...

走線問題目前有標準的旋轉集線器,我們以前做過八工位的拋光設備,中間就是這個標準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考虑再三,认为:1,同步带传动,问题之一,精度可能大打折扣,甚至不能保证,毕竟同步 ...

我做過類似的設備,當時是八工位,其中六個位置為加工位,也是拋光設備,用的一個凸輪分割器,

网友(点评):
一个凸轮分割器是可以,我现在主要是想进一步提高机器的工效,和整体结构的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转盘上的三个小伺服电机,这些线必须跟着大转盘连续做360°旋转,这样小伺服的线不就会扭转打结吗

过线有什么问题?你可能刚工作吧!加我QQ254080947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線問題目前有標準的旋轉集線器,我們以前做過八工位的拋光設備,中間就是這個標準件

谢谢提供建议!你说的集线器我去查查资料,我现在考虑使用滑环,不过都要定制,价格也不便宜。现在用于测试的话定制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线有什么问题?你可能刚工作吧!加我QQ2540809476.

第一次接手新项目,没这方面的经验。自己摸索,来论坛多看看,学习学习。
已经加你Q了,先谢谢能回复我!

网友:
用同步带精度肯定大打折扣的,而且频繁的启停,用同步带传动,定位肯定不准,可能会晃动。但你说的加气缸定位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对,必须二次定位和锁紧,不然问题多的。

网友:
我都是用减速机和凸轮分割器,精度很好, 分割器多转一点,也没关系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