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配体出现异常

楼主(2016-12-22):
看图片,用SolidWorks2012画的图,不知道在哪里出问题了,看不清楚装配体了,有哪位高手知道啊????

楼主:
但是打开其他装配体是正常的,就这个装配体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A:
你按重建模按钮了吗

网友B:
线体显示选择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重建模按钮了吗

有啊,软件和电脑重启过,都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体显示选择不同而已

按键具体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键具体在哪里呢?

那得看你是什么软件了,我也是只精通CATIA,其它的PRE,SW,UG只会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你是什么软件了,我也是只精通CATIA,其它的PRE,SW,UG只会一点点

“……精通CATIA……”
是吗? 非常羡慕

网友D:
更换零件线条轮廓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零件线条轮廓显示呢

具体是哪个按键呢?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说的零件显示为线条式阿?,还是说图示有阴影?

网友:
你应该把那个零件改了装配体里的透明度了吧

楼主:
已试过,不是透明度的问题。。

网友E:
UG的话是源文件地址变动了的缘故,软件大同小异供参考

网友F:
去别的电脑看一下。如果没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的经验是,显示了虚线就是这种结果,但估计不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网友G:
零件显示被你改了?

网友H:
某一个面启用了透明,例如最上面那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某一个面启用了透明,例如最上面那个面

不是的,是整体都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零件显示被你改了?

改了显示的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别的电脑看一下。如果没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是显卡问题

在别的电脑打开了,没有问题,就只是在我的电脑会这样,而且只是这个装配体,其他装配体则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办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UG的话是源文件地址变动了的缘故,软件大同小异供参考

没有移位,先前也是在这里做图的。

网友:
那只有去装配导航器内检查部件状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通CATIA……”
是吗? 非常羡慕

做汽车行业,必须精通,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汽车行业,必须精通,没法

向您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导,这个情况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一个个删除东西来试验,最后发现在装配体界面做的草绘,删除掉就没事了,具体原因就不知道了,这个可能需要厂家来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