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件转移的结构?

楼主(2016-12-22):
(图片)

网友A:
机械手+真空吸盘

网友:
如果皮革之间摩擦力不大,装皮革的地方限制每次只能出一张,即4毫米的出口,底下加一个循环旋转的推料装置

网友:
这种情况方案很多的,要看具体出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真空吸盘

  箭头处下方是基座平台    所以机械手和真空吸盘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们现在使用的料仓与上图吸料方式相反,用的是导轨+真空吸盘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箭头处下方是基座平台    所以机械手和真空吸盘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们现在使用的料仓与上图吸料方式相 ...

这有点难啊,人家打印机还可以搓纸呢,你那箭头下方不能提供动力
只能靠四周拖动?

网友:
移动最下面那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