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垫轨缝隙对移动车的影响大吗

楼主(2016-12-22):
        现有平行垫轨(SUS304,H20*W60*L3000)安装在平行的槽钢件上,垫轨两端有45度斜切角,由于出图失误,加工回来的所有垫轨长度短了。导致拼接处有短边长5mm,宽度约3.5mm,高60mm,深20mm,角度为45度的平行四边形状的缝隙。如图1为一处缝隙示意图。该移动小车有4个承重轮,前后轮间距约为900mm,负载约1000kg(含小车自重)。小车移动速度较慢,约为1.5m/s
        请问各位前辈,该处缝隙对上面的移动小车是否有震动、噪音影响?(滚轮材料为白色尼龙。直径130mm,厚度50mm。)
        如果有的话,能否做个嵌件填补上这个缝隙,嵌件用什么材料比较好?ABS、优力胶、45#、铜、304这几种材料那种最好?有什么较好的固定方式?

楼主:
补充俯视图如下,请各位提提意见

网友:
焊起,打磨抛光

网友:
振动肯定是会有的,轮子滚动的时候是线接触,在断开的地方会有一个高度差

网友:
看需求吧,一般要求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斜接打水平,影响不很大,只是外观,用POM填平就是

网友B:
接缝处水平问题不大,你这负载也不重。
你这切口没设计好啊,尖角这么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缝处水平问题不大,你这负载也不重。
你这切口没设计好啊,尖角这么锋利

确实,安装的时候也不方便,后续改进。一根轨道放地上都不好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接打水平,影响不很大,只是外观,用POM填平就是

POM可以吗?单纯做个斜块卡进去,需不需要定位?运行过程中可能会掉出来,还是说直接正公差,敲进去即可?

楼主:
另外有一个问题,移动车下面的轨道分为三段,总长在9米左右,在安装过程中如何保证轨道水平和直线性?有见过现场拉棉线标直的,还有用水平尺的,但是在调试阶段是在单位厂房,出货时,是否需要全部拆散,到客户那里去重新安装,调平?

网友C:
1,舍不得报废只有凑活用了,整体螺钉把合后上床子走一刀。
2,这类导轨板估计也是热处理过的不好加工,但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舍不得报废只有凑活用了,整体螺钉把合后上床子走一刀。
2,这类导轨板估计也是热处理过的不好加工,但 ...

1.这么大件,不好报废,影响不大就继续使用了。上床子走一刀是指哪个面需要加工?2.导轨是304不锈钢,没有热处理。原先打算采用45#调质,镀铬,外协厂说调制后变脆,无法承重,变形大,而且这么大件(3米)不好做表面处理,遂改用不锈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一个问题,移动车下面的轨道分为三段,总长在9米左右,在安装过程中如何保证轨道水平和直线性?有见 ...

看精度要求多少,不高的话上述的两种方案都可以。如果9米长的导轨吊装运输过程没有问题,可以考虑整体运输。在工厂的时候在安装调试后打定位销,便于现场安装。

网友:
斜口, 只要平整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振动是有的,但是影响不大

网友:
斜口对精度影响不大,可以不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