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推动时机体震动问题求教

楼主(2016-12-22):
       气缸在伸长刀最后机甲会摇晃很厉害,有什么办法可抵消掉晃动,
       气缸动作时间为0.5秒,翻转长度1000mm,支点在三分之一出,125的气缸伸长量,翻转角在27°左右

网友A:
端头悬空太长,又是架构,到位轻微晃动在所难免。
1,一是气缸缸盖端设计时要求增加缓冲,减震机构。
2,从控制上想办法,控制气缸在行程末端缓慢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头悬空太长,又是架构,到位轻微晃动在所难免。
1,一是气缸缸盖端设计时要求增加缓冲,减震机构。
2, ...

这种办法也用橡胶和弹簧做过实验,但是最终的想过都不是太好,

网友(点评):
橡胶和弹簧会回弹当然不行。

网友B:
1.增强机体刚性;
2.在气缸运行处增加缓冲垫;

网友:
g刚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增强机体刚性;
2.在气缸运行处增加缓冲垫;

我想改变这种气缸支撑结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C:
速度允许情况下尽量节流,不要升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允许情况下尽量节流,不要升那么快

节流阀装得有的,如果不升那么快的话时间就要延长,这是不可以的

网友:
装一个氮气弹簧支撑应该会好很多,不过速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
悬头太长,增加固定悬头的装置或悬头的刚性

网友:
气缸缸径选小了

网友:
猜测晃动由于气缸伸出运行到位时,机架本身的重力再加上气体的可压缩性导致的。改善方法1更换大缸径气缸,这样不但气缸刚性强、同样进气量的情况下运行速度慢些,到位时支撑力也会大很多,2、气缸换油缸  3.旋转反向侧加配重 4.气缸运行快到位时侧向加浮动推力,增大摩擦,减少本身重力对气体的压缩量。5、整体结构减重,或改善气缸支撑位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