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这样的能折弯出来吗?

楼主(2016-12-22):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如图所示的钣金件,能折弯出来吗?长方形1070*686mm,四周都做这样的折弯可以折出来吗?

网友A:
特种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种压刀

一般的折弯机不行,是不是?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种压刀

这是展开图,从外往里,可是到后面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网友C:
宽度多少啊!宽度大的话特种道具怕也是不行,如果有可能我没见过

网友:
使用鹅颈刀可以避让开小折边,可以加工。

网友D:
有批量的什么都可以做,没批量的只能手敲或焊接了.

网友E:
amada  折弯刀具C53可以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度多少啊!宽度大的话特种道具怕也是不行,如果有可能我没见过

一个长方形1070*686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批量的什么都可以做,没批量的只能手敲或焊接了.

不是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ada  折弯刀具C53可以折

我们是弄好图,给人家厂里下料加工和折弯,我不知道他们的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展开图,从外往里,可是到后面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折弯以后如果能放在模子上敲打一下就可以用折弯机,不能敲可能不太好做。折弯是先小后大(一般情况下)你做的最后的折边角度折不到位,只用折弯的情况下以你的图生产都要敲!

网友:
一两个边还可以,周边有难度。

网友:
可以,需要敲一下,会变形。

网友F: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

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了

网友:
当用都可以折

网友:
最后一刀压不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了

 这是个弯刀尺寸,你可以对照你的折弯件笔画一下,测量了下距离为40,先折最小边,再折小边上直角边,最后折最长边。

网友:
普通的刀就能折,说不行的都是没经验的。

网友(2017-10-10):
引用 楼主:
这是展开图,从外往里,可是到后面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大哥能教教我切角尺寸怎么算吗,折一刀和折两刀分别怎么算切角尺寸

网友:
板材上是否有别的压铆件什么的五金件,折弯需要避位的。

网友:
一张图就能看出钣金件来。。。

网友:
最后一刀用挂耳,没问题的,哥天天折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