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装配体格式下进行的草图绘制

楼主(2016-12-22):
在装配体格式下,我想对钣金多余的干涉部分通过外部参考的方式绘制草图进行切除,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为什么?如何处理?

楼主:
这是在编辑零件状态下,另一个钣金零件已经透明状,在装配体格式如何编辑草图(就是他们重合的线)进行拉伸切除?我有时候外部参考可以,有时候不行,为什么

网友:
solidworks中不允许你这个零件在其他装配体中有做过特征,如做过那么在这个装配体中就只能编辑。不知你是不是这个原因?(说明一下我也是个新手)

网友A:
有可能不在二维平面上,在三维空间有交集。导入DWG生成的可能是样条曲线一类。二维草图投影为直线才能 用外部参考构造投影线吧?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有时候实体引用无法捕捉到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不在二维平面上,在三维空间有交集。导入DWG生成的可能是样条曲线一类。二维草图投影为直线才能 用外 ...

说的对,我自己解决了,要在做一个投影面进行绘制草图,再进行特征编辑,有点麻烦,还以为可以直接进行外部参考。。。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
看看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点击转换实体引用的下三角——交叉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