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塑料垫片的时,垫片粘在凸模上,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22):
需要重新设计模具吗? 模具是个冲孔落料符合模

网友A:
有产品和模具图片吗?加一个顶出机构

网友B:
模具上面增加气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产品和模具图片吗?加一个顶出机构

我画个零件图

楼主:
就是这个类型的垫片 我瞎画的 大概是差不多的  材料是pv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上面增加气吹

我上了个大概的零件图 材料是pvc的 汽吹是放在上模吗? 我刚实习 好多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如果粘死估计吹气也难,可能要动大刀

网友(点评):
不知沾的粘性有多大?可以多设几个出气孔。

网友C:
增加吹气和顶出机构都可,但是得看你现场的条件,哪种改造方便用哪种

楼主:
好像真是粘死上上面 都是用铁丝勾下来的 大改动也可以 模具结构改成倒装复合模下出料? 还是啥? @面壁深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吹气和顶出机构都可,但是得看你现场的条件,哪种改造方便用哪种

是粘在凸模上 也可以用顶出机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了个大概的零件图 材料是pvc的 汽吹是放在上模吗? 我刚实习 好多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不知沾的粘性有多大?可以多设几个出气孔。冲切模具很多采用上模气吹下模真空结构的,是否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沾的粘性有多大?可以多设几个出气孔。冲切模具很多采用上模气吹下模真空结构的,是否可以借鉴。

粘性不是很大 用铁丝可以直接勾下来 你说的这个模具我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