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虎头钳丝杠用什么材质好?

楼主(2016-12-22):
车间铣床虎头钳丝杠断了,想自己弄根,
请大侠指点,用什么材料及热处理。。
O(∩_∩)O谢谢

网友:
45钢即可

网友:
45或者40Cr

网友:
要好点45#锻件,调制。

网友:
常用的材料是45#钢,热处理是调制。

网友:
45#钢,热处理调质HB217~255。

网友:
45#钢车螺纹,调质处理。

网友:
45钢,调质热处理

楼主:
多谢众位兄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