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架辅助轴,单双导轨差异体现在哪?

楼主(2016-12-22):
在现在直线模组横行的时代,有些公司龙门架辅助轴用的是单导轨,而有的却会选择用双导轨,其中的区别个人推测应该是冲击载荷大,频繁启停换向,负载大的的时候会选择使用双导轨,不知道具体的差别在哪?

网友A:
1,大体上如楼主所说负载大的的时候会选择双轨。
2,还有就是双轨驱动好加些,较稳定。
3,有些也会考虑成本问题,够用就行。

网友B:
看工况吧。

网友C:
一般负载大的情况下用双导轨,这样可以减轻每根导轨的载荷。
也可以用较大规格的导轨替代双导轨,因为双导轨安装,调试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体上如楼主所说负载大的的时候会选择双轨。
2,还有就是双轨驱动好加些,较稳定。
3,有些也会考虑 ...

1、一般负载为额定负载的多少的时候会选择双轨?单轨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2、双轨驱动好加应该是只主动轴吧,辅助轴本身就不带驱动,当然需要同步的另说。现在想问的是辅助不带动力的时候,双轨和单轨的界限。
3、成本和安装空间我觉得确实是一大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况吧。

比如?展开一下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负载大的情况下用双导轨,这样可以减轻每根导轨的载荷。
也可以用较大规格的导轨替代双导轨,因为双导 ...

驱动端确实会有这方面的考虑,辅助轴无动力情况下不是很清楚其中的界限在哪里,可否展开说一下?

网友D:
如楼上讨论,单轨结构简单,成本低,调试也方便,但耐冲击力小。反过来就是双轨的特点,结构复杂,成本较高,调试也相对复杂些,优点是承受的负载大,耐冲击,更稳固。

网友E:
看龙门跨距,如果跨距很长,建议还是用双驱,两边同步性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楼上讨论,单轨结构简单,成本低,调试也方便,但耐冲击力小。反过来就是双轨的特点,结构复杂,成本较高 ...

确实,单导轨比双导轨稳定性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龙门跨距,如果跨距很长,建议还是用双驱,两边同步性好很多

双驱的同步不怎么好解决吧,但也有用软件解决的,调好了据说可以两个电机驱动一根丝杆,搞的现在真的就是能加电机就加电机,不能就上气缸,,我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可以一个电机带动两根丝杠,用同步带传动

网友(点评):
我一般都是用联轴器带轴同步,没用过同步带做同步,不知道同步带的弹性变形对同步影响有多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设计会遇到这类问题

网友(2017-12-21):
跨度大,速度快建议使用双驱

网友(2018-01-22):
有两点:
1. 跨距较大时用双导轨能减小阿贝误差,可显著提高精度。
2. 双导轨刚性好,导向变形小,不容易出现爬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