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装配图太小看不见

楼主(2016-12-22):
       inventor装配好了,图太小找不到了,没有小零件散落在边角,我重新装配后前几次还好,但是打开次数多了又小的找不到图在哪里了,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就这几个组件组装以前的图不这样的,当我点击正视front面或者其他面后就小的找不到了

网友:
inventor用的人少。

网友A:
据我倒霉的经验,99.9%肯定,某个家伙缺约束,自己滑到死老远的地方去了。

为什么会跑到没影的角落去呢?

某个家伙缺约束。然后,跟这个家伙有某种约束关系的另一个零部件,被操作者转动角度来进行了约束操作。

然后,这家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跑没影了。

跑得再远,也得把她揪回来啊。咋揪回来?

首先,这是,两个零部件距离过远时显示了全部缩放的“效果”。

而且,这两个零部件,几乎都在四个角落(更一般是斜对角)。

操作1)在屏幕中央附近按下鼠标左键不放,拖动到屏幕的某个角落外(就是鼠标垫多大,就使劲儿斜拉多远,以保证选中的范围彻底包括那个角落)后松开,如果那个角落里有东西,浏览器上能看见。依次往相邻的角落重复。操作两次的话,怎么也能找到了。

操作2)浏览器里看见某个零部件处于被选中的状态下,在屏幕右边的工具条(忘了叫什么了)里,点击“缩放选定实体”。

然后你就能看见其中一个了。

如果已做的约束不多的话,干脆删掉从来好了。(反正,我是不玩儿部件环境中的投影的人。。。)

删掉可惜,那只能慢慢拉过去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倒霉的经验,99.9%肯定,某个家伙缺约束,自己滑到死老远的地方去了。

为什么会跑到没影的角落去呢 ...

请问我单独打开某个组件的话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大小也合适,就只这几个组件组装到一起就小的看不见了,还有那为什么第一次装好是可以看见的,打开次数多了就越来越小?谢谢

楼主:
本来想补充的,可是补充没办法加照片,今天要用,实在是没法看了,所以今天重新装配了一下,就能看见了,但是过几天又会恢复之前那样,小的看不见了

网友(点评):
仅靠打开次数,我是没碰到过这种倒霉事儿。你每次打开,怎么也得在上面干过约束啊挪动啊什么的动作吧。

网友B:
是吗?!进行下图的操作之后怎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来想补充的,可是补充没办法加照片,今天要用,实在是没法看了,所以今天重新装配了一下,就能看见了,但 ...

不知道,因为我这个图不止我一个人可以打开,我们是共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进行下图的操作之后怎样?

点了也没用,还是很小看不见,每次我都只能点这个先把图找到,但是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了也没用,还是很小看不见,每次我都只能点这个先把图找到,但是很不方便

那就应当是 Cavalier_Ricky 先生所说的,您一定有一些结构,在您认为的结构体外边很远的地方,只是您自己还没找到。
这个需要您自己来判定,我手里没有您的装配模型,还不能肯定。

网友A:
楼主也许是为保密,但我们看不见浏览器内的详细内容,想再猜也没辙。

这种问题,如果楼主能把浏览器选择为“全部展开”,也许,倒霉过来的我,能猜出是哪个约束闹得鬼。

就是花一根烟的功夫,把机密名称掩盖掉的事情。

楼主显示的图,无助于解决问题。

我是认为欠约束闹的。

顺便说一下:我疯狂地爱上‘多实体’零件之后,这种事儿见得太少了。即使遇到了,太容易解决了。为什么?自己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许是为保密,但我们看不见浏览器内的详细内容,想再猜也没辙。

这种问题,如果楼主能把浏览器选择 ...

没错,多实体结构作为设计构思表达的开始阶段,实在是很合适,且无可替代。及其结构中可能有一大半都是“没有相对运动”的关系,这就可以一直到装配阶段,都保持多实体的架构而不惜要再次添加装配约束。
所以,楼主的问题发生机率将大幅度下降。
想依靠Inventor自身的双培约束规则的完善来解决,几乎无望。

网友A:
不知道别人多爱多实体,可我是爱死她了。也许已到了走火入魔了吧。

下图就是一个单元的多实体零件,这个单元中所有的非标件132种,全在这一个多实体零件内。

然后,把那些相对没有位移或旋转运动关系的多实体,一并选中,并生成独立的部件。

这样的话,这个部件里的每个零件,都是用摁钉摁死的,不需要我来约束。

而且后期在多实体零件内改变尺寸或位移,在那个部件中,也只需要按一下黄色闪电就完了。

这么玩儿多实体零件,两点要注意:

1)就是初期考虑布局和设计顺序要慎重。后期修改太离谱的话,够你折腾的。

2)草图中,尽量用参数来做约束,而尽量避免用几何约束。(Inventor的投影对我肝脏的危害,远比我超爱喝的白酒厉害。。。)

我离不开Inventor,就是因为参数关联太方便、太干净、太简洁。

而Inventor,部件环境中的约束,越搞越差,越搞越乱。像尽量躲开他的麻烦,那只能在前一步就早早躲远点。

网友:
这个软件周围人好像没有用的,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别人多爱多实体,可我是爱死她了。也许已到了走火入魔了吧。

下图就是一个单元的多实体零件,这个 ...

功力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许是为保密,但我们看不见浏览器内的详细内容,想再猜也没辙。

这种问题,如果楼主能把浏览器选择 ...

因为每一个组件下面有好多零件,所以没全部截出来,如果说有约束没有弄好,为什么第一次组装后是好的,前面几次打开也是好的啊?我今天打开又变小了,但是还能看见,过几天估计就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别人多爱多实体,可我是爱死她了。也许已到了走火入魔了吧。

下图就是一个单元的多实体零件,这个 ...

今天比第一次装的时候小了很多了

网友(点评):
这张图里,我们能看出什么?需要看见的,都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别人多爱多实体,可我是爱死她了。也许已到了走火入魔了吧。

下图就是一个单元的多实体零件,这个 ...

谢谢你,因为我的图前期画也不是我画的,如果是零件草图里的约束用几何约束也会受影响吗?有的图零件草图都没有约束死的

网友(点评):
我说的那个,是为后期修改零件考虑来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比第一次装的时候小了很多了

光靠这个图,只能推荐一个方法:

把模型放大到足够大之后,在右上角的方块上点击右键,把“将当前视图设为主视图”下面的两个都摁一下。

然后重新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靠这个图,只能推荐一个方法:

把模型放大到足够大之后,在右上角的方块上点击右键,把“将当前视图 ...

好的,谢谢

网友B:
各位:
这是一个典型的“不科学”的交流和结果。
就像一个人头疼,去问别人怎么办。有人建议去找医生,做必要的检查,他不去。最后没办法,就建议买止疼片吃,他却说“好的,谢谢”。
结果呢?头可能不疼了,但是,你懂得...
什么是“科学”,通俗地说就是: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
这是一个典型的“不科学”的交流和结果。
就像一个人头疼,去问别人怎么办。有人建议去找医生,做 ...

我说谢谢是出于礼貌,我现在没空去一个个找约束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哪里有个小的零件在边边角角没注意到,只能暂时先这样了,并不是我不想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B:
我现在没空?
原来如此,您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没空?
原来如此,您忙...

您是前辈,我尊重您,但是我确实是没时间,因为出现问题的图是已经生产了的机器了,今年年前还有两台机器要生产加工出来,所有图都只有我一个人弄,老板天天催,要我从新去一个一个找零件约束,我确实没时间。在小公司上班的小职员的苦衷有些人不会懂的,但我绝不分讽刺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前辈,我尊重您,但是我确实是没时间,因为出现问题的图是已经生产了的机器了,今年年前还有两台机器 ...

了解,同情中。
那您就不忙...

网友:
都快七天了,就挤不出半小时来认真找问题?啥公司忙成这个份儿啊?

何况楼主说了“要我从新去一个一个找零件约束”。。。有人这么推荐你了吗?

大部件到子部件,就这么往下差,就算一千来个零件的总装,也应该半小时就查出来了吧。

再说了,从楼主这么些不多不少的回复中,能感觉出这个软件的被使用环境和操作者的人数极为不明确。

到底是一人弄,还是多人弄?

一人弄,就相对好办了。管好一个人就完事儿了。

多人弄,那,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楼主就自己慢慢折腾吧。毕竟,中国人,面子重要。

网友C(2020-06-01):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上面两位专家的意见我也看了。我的这个装配部件中由两个子部件(iam)和一个零件(ipt)组成。每个子部件单独打开都能很正常的显示,但是这个总部件就是显示的有问题(图形在屏幕中显示的太小)。会议一下我的操作过程,应该是在一次操作中手无意中碰到了笔记本的触摸鼠标,然后就突然感觉界面有点问题,但是又找不到在哪里改回去,撤销也没有用,就一直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上面两位专家的意见我也看了。我的这个装配部件中由两个子部件(iam) ...

如果方便,上传这个装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上面两位专家的意见我也看了。我的这个装配部件中由两个子部件(iam) ...

你这个,显示得很正常啊。没毛病啊。。。

你把XZ平面弄成可见的,而且还辣么辣么大,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