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系列不锈钢硬度能达到HRC40吗?

楼主(2016-12-22):
        各位大神!耐蚀性能可以达到304级别,硬度却能达到HRC40左右的不锈钢有吗?普通304才HRC30不到的样子。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5a621b670b1c59eef8c7b4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5a621b670b1c59eef8c7b451.html

这位少将,还要兼顾硬度

网友(点评):
用4系的,很硬

网友B:
要整体硬度还是表面硬度,是否可考虑渗氮或碳氮共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整体硬度还是表面硬度,是否可考虑渗氮或碳氮共渗?

整体硬度,最起码也要2~3mm厚度

网友C:
改成SUS420F吧

网友:
需要整体硬度,最好换材料,用马氏体钢+镀Cr

网友D:
304不锈钢的硬度经过热处理可以达到HRC40,和45号钢热处理后的硬度差不多,45号钢还能再高些,达到60,不过脆性很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4不锈钢的硬度经过热处理可以达到HRC40,和45号钢热处理后的硬度差不多,45号钢还能再高些,达到60,不过 ...

304不锈钢还能热处理加硬,膜拜!还有45钢淬火后不回火都不能到60啊...

网友(点评):
呵呵,几乎没碳的钢材,不晓得怎么形成马氏体,固溶热处理是提高塑性和韧性的,对硬度是不升反降,这种答案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SUS420F吧

貌似易生锈。

网友(点评):
要防锈好可用316之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位少将,还要兼顾硬度

4系还是易生锈。

网友(点评):
那是钝化不好 我们的酸洗钝化产品,就400系的钝化后盐雾试验能达到1200小时以上 欧洲的酸洗钝化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4不锈钢还能热处理加硬,膜拜!还有45钢淬火后不回火都不能到60啊...

固溶时效对奥氏体基本没有强化效果。冷加工强化会不会有点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04不锈钢的硬度经过热处理可以达到HRC40,和45号钢热处理后的硬度差不多,45号钢还能再高些,达到60,不过 ...

元帅你的答案靠谱吗,楼下有人说你,你出来解释下,新手迷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元帅你的答案靠谱吗,楼下有人说你,你出来解释下,新手迷惑?

SUS304属于奥氏体组织,好像是不能通过热处理,可以通过氮化处理。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2017-02-24):
引用 网友C:
改成SUS420F吧

想跟你认识一下,扣扣:3293843250 谢谢!

网友(点评):
已经加你了

网友(2021-12-28):
想要有良好的耐蚀性,又要获得较高的硬度只能更换材料,304通过热处理是不能提高硬度的。需要马氏体材料。比如J630HY材料就可以通过时效处理后HRC硬度50,经过24*7中度盐雾试验表面未有反应,韧性表现也非常不错。具体联系一下杭州淳通新材料,强度可以达到1550MPa,如果有特殊要求可以达到2000MPa.希望能够帮到您。

J630Y 沉淀硬度化型不锈钢是专门为高温、高强、耐磨、耐蚀使用环境而开发的高性能不锈钢,

 其特征如下:
 ●可以在 400℃以下保持稳定的力学性能
●良好的抗疲劳强度,优秀的抗腐蚀性能
●较低的热膨胀系数和良好的高温稳定性
●优秀的耐磨损性能和良好的可焊接性

典型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
C        Si      Mn     Cr         Ni      Cu     Mo     其他
0.03    1.5     0.5      14.0     7.0     1.0     1.0      余量

典型力学性能
状态              热处理工艺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延伸率        硬度
固溶态         1050℃,10min 空冷             700MPa               1100MPa              11%           HRC32
时效态         430℃,8h,空冷                   1550 MPa            1700 MPa             3%             HRC52
时效态         480℃,8h,空冷                   1450 MPa            1650MPa              5%             HRC48
时效态         530℃,8h,空冷                   1300 MPa            1500 MPa             7%             HRC45
如果有特殊要求,采用特殊的工艺抗拉强度可以达到 2000MPa。

网友(2022-09-16):
630可以达到硬度,防腐比304虑差,可以考虑表面镀铬

网友(2023-05-27):
不能,除非表面硬化处理只是很薄的一层,如渗氮,E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