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安装孔中心距

楼主(2016-12-22):
有什么样的检具可以快速判断各个安装孔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精度是什么等级的?

网友:
做个专用检具

网友:
同意一楼,先说精度再说测量方法。

网友:
什么产品

网友:
看你测量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自己做个简易的专用量具就可,精度高的话就需要找专业厂家啦

网友:
仿形定位销轴

网友:
专用工装。

楼主:
公差±0.5

楼主:
转向器壳体

楼主:
原准备是用一块底板,在用两个销子。把工件往上面一放来判定是否合格,但感觉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