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为什么一般选择出气节流?

楼主(2016-12-22):
       网上搜索的答案:因为这样在气缸的回气口会产生背压,利于气缸的平稳运行。但是还是不能让我满意。会不会是出气节流气体压缩效应传力快,进气节流气体要靠外来填充形成压力传力慢的缘故?

网友A:
关于气缸为什么一般选择出气节流的问题论坛和网上的讨论很多,
气缸调速一般用进气节流还是出气节流?
http://www.cmiw.cn/thread-250538-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功能有什么区别?
http://www.cmiw.cn/thread-441993-1-1.html

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的区别
http://www.cmiw.cn/thread-323580-1-1.html

网友:
应该是。
出气节流称为回路节流,这种节流方法比进气节流具有更好的稳定性,更平缓、冲击更小。应为气缸的速度受负载影响更大,当运行中负载变大时,气缸腔体内的空气的压力需要更高,因为气体的体积很容易被压缩,所以要有足够的气体产生更高的压力。如果进气节流孔过小,那么单位时间内进入气缸内的气体体积就小,所以形成更高压力一边推动负载的时间就需要越长。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看到气缸半天不动(或是缓缓动作)后突然冲了出去的原因。

网友:
作用和楼主理解的基本是一样的吧。主要作用就是使气缸运行平稳,因为气缸有时候往返运行太过频繁,为了减少故障率,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出气节流更有利于保证缸体内的压力,维护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气缸为什么一般选择出气节流的问题论坛和网上的讨论很多,
气缸调速一般用进气节流还是出气节流?
ht ...

赞一个

网友:
回楼主:
是这个理由,都试过的,之后上升为背压理论。

网友:
学习了,明天正好装气缸带节流阀。

网友:
出气节流运行平稳,气体很容易被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