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如何利用汽缸来刹车

楼主(2016-12-22):
如何设计一个利用汽缸来刹车(小底盘)  直接刹地,不是刹轮子。小白跪求

网友A:
气缸侧向力会是一个问题?建议不要.

网友:
直接刹地,那地面不到处是刹车印子吗

网友(点评):
国际专利,一系列的难度肯定都会有啊,不过知道问题,再想法解决就是。

网友:
和小时候骑自行车用脚刹车是一个原理!

网友(点评):
有道理,那就不用气缸,站个人在那里,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踩下去刹车

网友(点评):
有道理,那就不用气缸,站个人在那里,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踩下去刹车

网友:
把车子从地面顶起来吧,成了可申请地球专利

网友B:
你可以搜一下顶高器(轮子上用的)

网友C:
创意急刹车设计 ------ 视频

http://www.cmiw.cn/thread-408502-1-1.html

网友:
直接刹在地上的情况我见过,开卡车的时候,见到一辆车传动轴掉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侧向力会是一个问题?建议不要.

三角形地盘  三边都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急刹车设计 ------ 视频

http://www.cmiw.cn/thread-408502-1-1.html

谢谢  但是不明白原理  难道是用气吸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搜一下顶高器(轮子上用的)

网友:
当正常刹车失灵,可以作为辅助刹车用。可以在车上底盘做一个杠杆铰链机构,需要刹车时,气缸伸出,刹车盘着地,起到刹车的作用。气缸只是摆放动作的作用,摩擦力作用在车子底盘,促使车子停下来。低速下,比如50公里以下容易刹住,高速刹车距离会很长,和路况有关。估计这种刹车结构是专用场地的专用车,可以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