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6-12-22):
       如题,求助各位大侠一个翻转机构,两块板A和B绕两端的轴可以旋转
       要求:A顺时针旋转90度,同时B逆时针旋转90度,再同时按原路转回来
       A和B板要同步即同时水平和同时竖直
       设备没有气源,最好用电来控制
       我们现在的方案是用两个伺服电机和两个减速器分别控制两块板,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省去一个电机,用一个电机来控制两块板的转动啊。
       两个板轴间距是170mm,电机只能装在如图大概的位置。

网友:
170 也不大啊..2个齿轮配合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恩,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主要是成本也降了,多谢大侠!

网友:
正解如上

网友:
两个齿轮啮合就行,中心距可能要微调

网友:
用连杆机构。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这个最方便

网友:
两个齿轮

网友A:
齿轮最简单,同步轮能实现调节距离看图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外面一圈都是同步带吗?是里外都要带齿的吗?

网友(点评):
皮带外面不用带齿

网友:
6#不错。

网友(点评):
同时调背隙和张紧有点麻烦——万一两个调节方向不一样 如果板子轻,同步轮就省了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下公家车门的设计

网友:
比较支持用两个齿轮的方案。

网友:
两个齿轮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参考公交车门的连杆设计,如果精度要求高齿轮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两个齿轮是最经济的方案吧,稳定性也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连杆的动作快,齿轮精度更高。

网友B:
这种结构做齿轮不如做连杆

网友:
去掉一个传动,加一对齿轮吧

网友:
90度连杆就行,齿轮奢侈了,,,,,,

网友:
只可用一个电机,再长也是一个。用传动轴或导轨使其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做齿轮不如做连杆

请问为什么呀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帮助,我总结了一下,多数都是倾向于齿轮或者是类似的多个同步带换向。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价格也低于两个减速电机,也有的大侠说用连杆结构,能具体说一下吗?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构呢?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我猜是公交车门那个结构吧,学校里不是说过吗

网友:
高手能不能把连杆机构的方案草图也出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最简单,同步轮能实现调节距离看图

这种方法好

网友:
两个齿轮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用两齿轮啮合传动,可实现反向同步转动,一个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啊

网友:
若尺寸精度不高,带传动就好,如果要求高,使用齿啮合类传动会比较可靠

网友:
外齿轮是太符合这种运动特性了

网友:
看你要求高不高  翻转不一定要用私服啊  可以考虑单边动力 采用连杆机构气缸为动力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