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推车假装滚轮平台,推动时怎样防止货物滑动

楼主(2016-12-22):
液压推车假装滚轮平台,怎样防止推动时,货物滑动

货架较高人为,将货物搬上去,太吃力。准备用液压小车将货,运来,升到与货架齐平,人工推进去。
但是推车时,货物怎样的滑轮上固定

网友A:
1,你这小滚轮里能做个类似插件,可靠不掉。

网友:
在货架倾斜的低处加装一个挡板,挡板是活动的使用的时候按上,不用时取下

网友:
害怕不稳定,四周用旋转限位的,如工装上的定位夹紧装置。

网友:
在货架的滚轮低端加个可拆的挡板就是了。还有楼主这问题读起来这么绕口呢,楼主哪里银?

网友B:
在小车板上加二根长的木条子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木条高过货架轮子

网友:
在低端装个类似夹紧器的器件,不用每次拿下来

网友:
呵呵最后才看明白,挡住就行

网友:
用挡板挡住低端啊

网友:
这么绕口/meikanpingba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小滚轮里能做个类似插件,可靠不掉。

缺点,你插销要穿过货框

楼主:
低端用挡板,你每次运货都要绕到前面去抽挡板,这效率怎搞。

初步想法,在推得把手端,做一装置,可控制前端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小车板上加二根长的木条子就行了

那你怎样把推车上的货框往货架上推,?越不过去。。。。

网友(点评):
不条不要太厚,液压车放低能进去、抬高架子能顶空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