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攻牙相关问题

楼主(2016-12-22):
      各位大侠:首先说下目前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带动挤牙丝锥攻牙,一开始同步带张紧力调的很紧,挤出来的牙牙尖很毛,然后调松同步带(调的很松,明显存在间隙),挤出来的牙反而变好了,正常理解是这样牙不好,且有点乱牙,怀疑同步带过松,导致旋转与进给不同步,会乱牙,但是现在反而好了,各位大侠给解释解释!

网友:
这个要用专用攻牙丝杆吧

网友A:
旋转和进给的不同步被皮带的缝隙移动抵消了

网友(点评):
有些道理。

网友:
同步带张紧力调的很紧,主轴刚度不够而弯绕引起

网友(点评):
也有些道理,哈哈!

网友:
同步带调得很松,浮动丝锥。

网友:
只要攻出来的丝用通止规检测沒有问题就好,把参数给固定下来。

网友:
这就相当于浮动夹头的攻丝,但螺孔的精度和垂直度不一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和进给的不同步被皮带的缝隙移动抵消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