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mm镀锌板去锌的方法

楼主(2016-12-22):
做镀锌钢桶,怎样去掉锌层,便于缝焊

网友A:
可以用稀酸浸泡,锌层很快就可以溶掉。 但请注意:锌溶掉后铁板很容易氧化生锈。

网友:
1,黑心的老板都是让焊工直接焊的,主要是镀锌板焊接有毒。
2,好点的让角磨机打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稀酸浸泡,锌层很快就可以溶掉。 但请注意:锌溶掉后铁板很容易氧化生锈。

LZ可能只想去掉直缝附近的镀锌。

网友:
在需要焊接的地方涂点盐酸。

网友:
我们也是在焊接处局部打磨。

网友:
板很薄,直接一烧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