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图纸识别理解

楼主(2016-12-22):
       知道点划线代表组合元件,但看了伊顿的产品图,不明白液压泵周边的这些阀,比如补油溢流阀、单向阀,还有主回路中的高压溢流阀,这些阀是代表买来时就已经集成在泵中了,还是只是安装原理示意图,需要自己另外买阀按照原理图组装成一个组合件

网友:
1,这些阀是代表买来时就已经和泵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是集成的。以前一个功能对应一个部件,现在一个大部件,集成了很多功能。而这个大部件就是很多个小部件组合而成的,或者融为一体了。

网友A:
这是个双向的变量泵,内部自带一个辅助吸油泵,变量泵应该是柱塞泵,因为柱塞泵自吸性不好,所以用一个定量泵给它供油。最下面的手柄控制泵的旋向,两个单向阀是防止高速运转时泵吸空补油,溢流阀作用是让泵制动时比较平稳。就是点划线内部的方框里的东西已经集成在泵里了,框外面的过滤器是需要你自己配的。另外带“(选项)”的应该是可以选择需要或者不需要的吧,这个问问伊顿的销售人员。

网友(点评):
目测这泵是给闭式系统用的吧

网友(点评):
涨( ̄︶ ̄)↗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双向的变量泵,内部自带一个辅助吸油泵,变量泵应该是柱塞泵,因为柱塞泵自吸性不好,所以用一个定量 ...

手柄不是控制旋向,是控制泵的输出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柄不是控制旋向,是控制泵的输出方向

溢流阀也起着建立泵的压力和安全阀的作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