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防水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22):
想了解机床主轴单元的防水相关问题。最好有一些结构示图。或者加工配件的一些尺寸要求。
之前有了解过迷宫设计,但都不是很理想。也有加密封圈,不过似乎发热量大,维持不了4500转以上。
希望大家多给点信息讨教。谢谢。大家。

下图附件的防水是否可以。?

网友:
是啊,主轴防水问题确实存在,我们这常用的电主轴也在想办法如何进行防水,以防止水汽进去造成线圈接地短路。不过进展不大。

网友(点评):
期待专业的朋友来给指导啊

网友:
一个是气密封,还有就是在机械上让水不能直接喷到主轴上.各大电主轴公司都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网友:
现在普遍是,采用迷宫式防水与气密封防水,双重防水设计结构。

网友:
建议去掉最右侧的排水孔

网友:
采用气密封,具体结构可参考日本SIGA动力头,网上可下载http://www.siga-mt.jp

网友:
先启动气密封再启动主轴。先停主轴再停密封。

网友:
采用气密最好,许多用户认为气源浪费,不会接受的

网友(点评):
说的是啊

网友:
气密封,气压不用太大,一般在0.2MPA足够,常通气

网友:
这种结构基本可行,不过最左侧的绿色件现在直接加工在主轴上,然后主轴上向内的那个孔不要做,那个也起不到导流作用。主轴上高精度位置也不推荐打孔。

网友A:
主轴上那个孔是不是夹头防转销的安装螺纹孔?

网友(2017-02-17):
可以加个卡盘的防护罩,挡住大部分的水。现在主轴进水确实不容易。

楼主(2017-03-20):
引用 网友A:
主轴上那个孔是不是夹头防转销的安装螺纹孔?

是定位销,客户要可以拆卸。

网友:
迷宫肯定是少不了的,方便而且容易制造。其实很多工件主轴上采用的都是骨架油封,防水的效果不错但是确实是会发热。气封的就是把水吹出来,效果好,但是需要额外提供气源,根据情况采用吧

网友:
主轴鼻端气密封效果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