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件加工求解

楼主(2016-12-23):
请问该零件4项3.94和6项118度用什么加工方式好?

网友:
最好贴个图方便大家看 下载还需要威望

网友A:
118°斜面要求RZMax1.6,相当于Ra0.2了,车加工完后必须要研磨才能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8°斜面要求RZMax1.6,相当于Ra0.2了,车加工完后必须要研磨才能达到了。

是的,必须要研磨的

网友:
应该是车到尺寸吧。
不过,这样的零件,尺寸小,而且尺寸形位公差很严。请教楼主和各位大侠,该零件的加工工艺路线。

网友:
棒料加工从边到右能做的全部车好,然后割断,再夹左端外径挖右端就可以

网友(点评):
求教左端都车好了,那个单边0.45的薄壁怎么卡?

网友B:
一序,平右端面,车好有端面及外圆尺寸,切断
二序,夹持6.9mm外圆,车削左端内孔所有尺寸,至于Ra0.2,就需要研磨啦,可以留余量增加研磨工序

网友(点评):
同意先右后左

网友(点评):
夹头逼空

网友(点评):
关键楼主那两个尺寸你们用什么样的车刀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序,平右端面,车好有端面及外圆尺寸,切断
二序,夹持6.9mm外圆,车削左端内孔所有尺寸,至于Ra0.2,就 ...

如何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磨呢?

专用的小孔研磨设备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找到配套的配研最好。

网友:
量大,用专用设备研磨。

网友:
喷油座是批量活吗?

网友:
可以用三工位,尺寸角度一起出来

网友:
用衡研机,硬直合金杆,细一点的研磨膏研118°即可,118就一个表面表面粗糙度要求。。中孔用YW钻绞就可以

网友:
掉头车两端的孔不能保证0.01的同轴度,用小数控车床可以试试

网友:
车刀用的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