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合螺母如何实现张开和闭合 ?

楼主(2016-12-23):
开合螺母如何实现张开和闭合 ?哪位大哥有原理图  贴个上来  谢谢

网友:
开合螺母作用就是带动大拖板进行直线往复运动,而产生纵向切削力!是用来联接丝杆的传动到溜板箱。因为溜板箱有两套传动输入,即光杆和丝杆。一般的走刀用光杆传动,加工螺纹时用丝杆传动。而这两者是不能同时咬合的,否则会因传比动不一造成传动系统破坏。开合螺母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离合器,用来决定溜板箱是否使用丝杆传动。
它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安全可靠,切削力强,快速脱离,便于更换维修。
缺点是体积较大,工件的加工工艺较为复杂。一般小型设备不可取!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A:
车床开合螺母的制作过程。

网友(点评):
为什么给切了?打不开了?

网友(点评):
先整体加工,再切断。

网友(点评):
这个铜的材料具体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开合螺母的制作过程。

切开制作开合螺母的必须工步,只有切开了,才能成为开合螺母,看2楼的图纸,车床上使用的开合螺母缝隙一般是5mm的。

网友:
原理是二个对称的端面凸轮实现开闭

网友:
开合螺母的作用是用来联接丝杆的传动到溜板箱。因为溜板箱有两套传动输入,即光杆和丝杆。一般的走刀用光杆传动,加工螺纹时用丝杆传动。而这两者是不能同时咬合的,否则会因传比动不一造成传动系统破坏。开合螺母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离合器,用来决定溜板箱是否使用丝杆传动。

网友:
开合螺母在别的场合不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