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FANUC语句有语法毛病吗?

楼主(2016-12-23):
这个FANUC语句有语法毛病吗?“#671=#655+[#653+#641]*COS[90.0+#654+#642]

还是“#671=#655+[#653+#641]*[COS[90.0+#654+#642]]”?

还是都不对?

网友:
楼主是遇到说明问题了吗。
看你的这两个表达式均没有说明问题呀!

网友(点评):
没有,我在编程,没用过三角函数,我实际上担心都不对,故此求教,

网友A:
楼主你做程序可以直接试的,空走九成的程序可以完成验证,切个废料也不是个多难的事:
还有这两句单独提出来是没错的,但是括号打的不严谨

网友:
单提出来这两个语句看不出什么问题啊,不过,加了括号和没加括号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担心语法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做程序可以直接试的,空走九成的程序可以完成验证,切个废料也不是个多难的事:
还有这两句单独提出 ...

“括号打的不严谨”,希望大侠仔细讲讲,

网友:
其实我说的也不准确 不全是括号的问题  单就算式而言我觉得吧 时间久了 相对于修改和交接都会有点麻烦
最好设一些中间变量 然后单独列出来  排多行  一行运算最好不要太多

当然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只是我对这两句的单独出来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宏程序,高手们才懂得起,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