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轴承问题

楼主(2016-12-23):
左右打勾一边是轴承挡肩,一边是轴承端盖安装面,是否需要保证两个面都要垂直轴线?那垂直度能否标注在48尺寸线的中间,证明左右两个面与轴线垂直?或者还有什么方法表示?谢谢。

网友A:
1. 是的,两个面都需要标注垂直度。右边是轴承定位面,垂直度要求高一些;
2. 这种标注方法不对,直接把箭头对准该平面或者平面的延长线上,单独标注各面相对轴线的垂直度公差。

网友B:
1,左右两个面标与轴线的垂直度的少见。
2,一般是标左右两个面关于轴线的端面跳动。
所以分别标两个面的端面跳动就好了,也方便检验,垂直度标出来也不好检测。

网友:
是的。跳动度、垂直度都可以,要看件的形状,以方便测量。

网友:
两边需要分别标注位置公差

网友C:
我们都是标注端跳。以圆柱面轴线为基准,但实际上内侧面不好检测。但是一般会标注φ126轴线为基准,然后标注内孔同轴度,加端面跳动度。这样标注暗示工艺人员先加工好φ126外圆,然后以此为基准,以此装夹加工完成内孔及端面,用机床精度保证加工精度。另外,此图若是主视图似乎摆的方向有点问题吧,感觉别扭,加工人员要把拧着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两个面都需要标注垂直度。右边是轴承定位面,垂直度要求高一些;
2. 这种标注方法不对,直接把箭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左右两个面标与轴线的垂直度的少见。
2,一般是标左右两个面关于轴线的端面跳动。
所以分别标两个面的 ...

是哦,需要内孔保证圆柱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标注端跳。以圆柱面轴线为基准,但实际上内侧面不好检测。但是一般会标注φ126轴线为基准,然后标 ...

一般选择什么样的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选择什么样的视图?

按车床加工装夹习惯摆图

网友:
不标,执行工厂通用技术规范就可以

网友:
端面可以标注与轴线的垂直度,轴肩标注与端面的平行度。

网友:
两个端面都应该和轴承安装孔垂直。
常用的标注方式是48尺寸两端分别标准垂直度。

网友:
1,两个面都要垂直轴线
2,两个面分别标注与轴线的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车床加工装夹习惯摆图

感谢,又学习了。